三星 NP3554C 版号LA-8863P微短

楼主(2017-10-17):
三星 NP3554C  版号LA-8863P   待机电流0.14.  拆掉D13    待机正常,也能开机,想问问大神们D13可以不装吗。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不开机是迟早的问题。要把问题排除好了才行呀。兄弟

网友:
D13.D14是稳压二极管。去了之后不能导通了,同时不能稳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是迟早的问题。要把问题排除好了才行呀。兄弟

后级有短路,这不是不想找了嘛,

网友B:
拆掉后RTCBATT的电压是多少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后RTCBATT的电压是多少正常吗

拆掉后,有一端短路,另一端有电

网友:
应该再把后级断路的那个修好,看看时哪里断路了,这样才更加的放心。。。。。。

网友C:
稳压二极管建议找个差不多的装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稳压二极管建议找个差不多的装上去

后级短路,不想继续往下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级短路,不想继续往下找了。。。。。

哦,那就多测试一下不装有没有别的问题吧,测试好再装起来

网友:
不装的话没电池会很快没电了

网友:
不装D13 ,时间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