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dell e7250 进不了PE

楼主(2017-10-17):
已经试了无数个U盘启动了 包括有WIN10PE 都进不去 就算进去了就报错 啥都做不了 硬盘模式也改过了 哎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装不了系统 硬盘士M2接口的固态 哪位高手知道说一下
win10

网友:
死在哪一步啊

网友:
拆了硬盘去别的机器上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6914-1-1.html
拆了硬盘去别的机器上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最好吧硬盘拆了看看。。。排除硬盘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
今天看了一下工具说是专为新型接口而生的, AMpe工具箱_Win10PE多功能版【支持nvme】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工具,麻烦试好告诉我一下

网友:
有些新的笔记本电脑安装系统不能用之前那种pe启动后ghost方式了,就算ghost完系统后也不能启动,因为新笔记本启动模式默认uefi格式,只有下载纯净版的win8或win10 iso镜像,用u盘制作好,从u盘启动,一步一步安装好才能正常启动。 简要介绍,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