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苹果A1466,背光闪

楼主(2017-10-17):
2013年的苹果A1466,进水,修好后使用中偶尔会出现背光暗的情况,等一会自己有好了,就是背光一暗一亮,有时是半边背光暗,半边背光亮。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但这个机器好像屏和背光
是分开的,我换的话应该换液晶屏还是背光部分,没换过苹果的机器,特来请教下,另外这个机器拆屏的时候,是否也是和拆IPAD触摸屏一样
要用吹风加热B壳才能拆呢,还是要用别的办法才能拆B壳和屏

网友:
没拆过建议你换上半部分,不是那么好拆的。

网友(点评):
关键主板修好了,现在换上半部分,客人说说太贵了,但不搞好,主板的钱又收不到,郁闷死了

网友A:
背光灯的事吧           这个没有加热板   不好拆

网友:
上面说的很有道理    直接整个换了吧
屏碎了 壳子变形了   能把你恶心死    尤其是遇到比较矫情的客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背光灯的事吧           这个没有加热板   不好拆

这个要用淘宝上买的加热板才能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用淘宝上买的加热板才能拆吗

多报点    整个换       不要心存侥幸        能不冒风险挣100     绝不冒险挣200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用淘宝上买的加热板才能拆吗

这个说法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报点    整个换       不要心存侥幸        能不冒风险挣100     绝不冒险挣200去

不要心存侥幸 能不冒风险挣100 绝不冒险挣200去 大道理。没毛病

网友:
要是你没拆过屏 建议你还是换上半部分吧   避免后期麻烦

网友:
没拆过,小心亏本这个屏现在都要1300了吧。

网友:
如果没有把握,建议换上半部吧,这屏现在贵的都怀疑人生了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确定的。这个故障很多是背光升压电容不良

网友(点评):
就算屏暗的时候,升压电容上的电压都是25V,没有变化所以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另外还有暗屏的时候有时候是全屏都暗,有时是一般屏暗,有时只有下面左右两边的两个角落暗,综合判断可以确定是屏问题

网友:
换整个上半部分吧  少给客户报点  把主板钱赚了先

网友:
假如你没有换过几次,是没有什么成功的把握的。。。就算你有拆屏的经验,也不要去拆了。。。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这个屏现在太tm贵了!

网友(点评):
OK,多谢提醒,退客人算了,大不了不收主板的钱

网友:
B壳还好拆,屏就不好拆了,风险很大,没什么经念还是换上半身好点,换坏了成本太高

网友:
没有换过的话就把整个上半部分换掉吧

网友:
学习了 来看看交流一下 学习了 来看看交流一下 学习了 来看看交流一下 学习了 来看看交流一下 学习了 来看看交流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我直接换上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