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1A REV.2.0刷BIOS后键盘错乱

楼主(2017-10-17):
如标题,是板号是华硕X401A  REV.2.0   原机是开机不亮 ,三代集显的主板!上论坛刷了个BIOS亮机了,但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键盘按键错乱了!  一连下了几个,都是可以亮机,就键盘按键错乱。给个发BIOS的贴里都是说刷了BIOS后都会出现按键错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有同行遇到过吗?这要怎么解决呢?不想再找BIOS下载下去了,分数都下没有了                                                                                                    机器终于修好了!的确是BIOS问题!因为论坛里有几个评论说都是下BIOS刷亮后都会出现键盘乱键!所以经验告诉我BIOS问题大一点!现在机器搞好了,上传一个不会乱键的BIOS!但大家要留意!这BIOS不是所有华硕X401A  2.0版本都通用的,重点还要对照硬盘接口的条码,一样就可以刷这BIOS,要不然也会出现乱键的,大家要谨记!!!!

网友A:
肯定键盘坏了啊,换键盘试试

新芯箱硬88 -2 认真看

网友B:
最好是换一个键盘,确定一下是不是键盘问题。。。

网友C:
刷过多个都是有键盘问题 可以换个键盘试试了 排除键盘问题

网友D:
键盘错乱还是考虑键盘的问题,很少有BIOS导致键盘错乱的,目前来说就碰到过两个,一个是三星的换屏后键盘错乱,还有在论坛里看到说K40AB换主板导致键盘错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键盘坏了啊,换键盘试试

已经验证了,的确是BIOS问题!已经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换一个键盘,确定一下是不是键盘问题。。。

不是键盘问题,因为论坛有好几个是不亮机刷亮机后都说会出现乱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多个都是有键盘问题 可以换个键盘试试了 排除键盘问题

是BIOS问题!已经验证了,上淘宝下了改的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错乱还是考虑键盘的问题,很少有BIOS导致键盘错乱的,目前来说就碰到过两个,一个是三星的换屏后键盘错 ...

一般会考虑是键盘问题!但好多个人上论坛下了BIOS刷亮后都会出现乱键,所以经验告诉我是BIOS问题多一点,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换一个键盘试试。。。。。。。。。。。

网友E:
X401A刷BIOS键盘乱的,是因为这种机器分两种,一种是14一样是15的,是你刷错BIOS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X401A刷BIOS键盘乱的,是因为这种机器分两种,一种是14一样是15的,是你刷错BIOS了

请问怎么区分14跟15的?是14年跟15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怎么区分14跟15的?是14年跟15年?

14寸和15寸啊,主板是一样的,BIOS不一样,外壳上的型号也不一样

网友:
BIOS不对,也会键盘错乱。。。。。。。。

网友:
BIOS不对吧换一个试试吧
或者换键盘试试才下来也可以

网友:
多谢楼主提醒,遇到了一定要小心,才不能走弯路

网友:
这里...必须要吐槽

华硕机器刷BIOS本身就是要刷对应贴纸的型号

搞了半天其实就是你BIOS对应的型号刷错了搞出来的闹剧............

网友:
这机器我也修道过   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本子就这鸟样 一个型号都分N多种 折腾死人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