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无CPU供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7-10-17):
维修过程:
一、             查CPU供电控制ISL95836HRTZ的9脚,VTT_PWRGD低电位,追查电路至
查到VCCSA为低电位,不正常。
Q13D极有电压, G极没电压;U1 10脚没电压,由R26R28分压,且由Q6控制,测R26R28的阻值正常,那就拆掉Q6试试,拆得正常了。维修结束。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发错了。应是

网友A:
我昨天修了一块REV3.0 拆了Q6也不行..后来换了LM324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修了一块REV3.0 拆了Q6也不行..后来换了LM324就好

324这个比较器在主板和笔记本中最容易损坏了

网友:
这个VCCSA供电在技嘉主板上也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分享经验的人都是牛人来的,大家应该谢谢

网友:
有电路图不错,要是再配上实板图和亮机图,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拆掉Q6就好,那后面的Q7可能力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