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j 奇葩问题 不充电

楼主(2017-10-17):
三星270e5j 奇葩问题 不充电,
ba41-02342a版号 查充电电路没查出问题,正好有一台三星
笔记本
电池和他一样 ,换上能充电,如图。他的电池换在其他三星上也能充电 ,不知道什么问题。高人指点一下!
笔记本

网友:
看下 电源 适配 器 对不对 以前弄过 HP的用DELL电源出现过不充电 不是估计就是电池问题吧

网友:
再换个电池 新的测试正常可以给客户报价换电池了

网友:
那应该还是电池问题,既然换一下两台都能用了,如果稳定的话,就对换一个看看

网友:
那就应该是电池问题了,可以在搞一下块电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