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B310 无信号,刷MCU无效,解决案例

楼主(2017-10-17):
今天接一台三星SB22B310显示器,无输入,DVI窗口在屏幕上动,地球人都知道的通病。窃喜捡到便宜了,立马下了一个三星显示器SB系列通用在线刷机程序,刷过N多了,这台居然刷不了,没关系用编程器,秒杀三星MCU通病,在本网下了一个刷完开机,涛声依旧,是不是程序有问题,继续试了几个,郁闷了。静下心来,果断去掉VGA接口旁6脚ZD100,开机正常显示。

网友:
忘了附上本机MCU了,留给有需要的朋友,不知有没有重复

网友A:
想一下问你知道是什么信号引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一下问你知道是什么信号引起的吗

一般都是行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行场信号,,,,。。、、

我就是想考一下他,你来回答了。

网友:
主板和液晶6脚IC就好.....

网友:
vga的防静电二极管损坏了

网友:
三星小六坏的比较少,这种量一下13,14脚阻值是可以量出端倪的

网友:
以前维修分析过其他有图纸的显示器,有些是用在红绿蓝信号上的导致缺色,有些是用行场信号导致无信号输入,有类似的维修经验。就不多纠结了

网友:
这次主要问题是三星的MCU是通病,刷机没好有点意外,三星机器中这个零件坏得比较少,所以发出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
这种防静电被烧了还是见得多,程序也坏得多,

网友:
这种复合管超级容易坏··························

网友:
这都行 · 那原件做啥用的~  为啥没用也可亮  · 是用来做保护用的?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学习了.希望以后可以用到

网友:
这机器绝对的通病  但是你这台确实不是通病。。。。。。。。。。行场信号无疑

网友:
遇到过。楼主直接发出来,赞。程序是备份出来的。先收藏。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去除这6脚的。再不行刷程序。。。。。

网友:
nb 这也是通病啊  防静电二极管坏了

网友:
6角 IC 容易 坏呢 。通病 学习了

网友:
三星的MCU是通病...............

网友:
这个就是VGA接口的F防静电芯片

网友:
联想的多碰到,三星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是你搞反了,输入VGA信号没显示 ,首先考虑的VGA接口是否正常,然后再考虑程序。

网友:
这个打阻值应该能有收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