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拆解

楼主(2017-10-17):
第一步用6角螺丝刀拆掉D盖的螺丝
第二步打开D盖后 拆掉电池
第三步硬盘 无线网卡等 依次拆掉
第四步把板子上的螺丝拆掉

网友A:
好敷衍哦
感觉就是大象放进冰箱,
1:打开冰箱
2:放进大象
3:关上冰箱

没有任何营养可言

网友:
确实是,拆机器也就是拧螺丝多,苹果的感决设计更容易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敷衍哦
感觉就是大象放进冰箱,
1 ...

感觉就是大象放进冰箱,
1:打开冰箱
2:放进大象
3:关上冰箱

没有任何营养可言

这个比方好恰当。神回复!!

网友:
苹果是最好拆的本了 ,,,利润也比较客观

网友:
苹果是最好拆的本了 ,,,没什么难度

网友:
感觉就是大象放进冰箱,
1:打开冰箱
2:放进大象
3:关上冰箱

没有任何营养可言

这个比方好恰当。神回复!!

网友:
这个机器挺好拆的   ,,多谢分享咯,,。。。

网友:
这机器,不是做维修的,只要有工具可以拆开都

网友:
。。。。太敷衍了吧,这样子谁都会

网友:
苹果的东西就是要仔细,随便弄球一根排线都麻烦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细节没有说出来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发,发他干嘛?难道修电脑的还有不会拆电脑?

网友:
干得漂亮!值得鼓励,再接再厉,勇闯天涯!

网友:
有什么用 步骤1是 用5角螺丝刀 不是六角

网友:
这个机器没什么拆的,主要就是小心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