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201714

楼主(2017-10-17):
应该是通病 已修三台不通电,驱动板5V电感旁大电容短路

网友A:
刚才型号打错了,联想F2014A。LED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型号打错了,联想F2014A。LED屏

楼主上个图更好,是坏的那种独石电容吧,这个玩意送给维修的福利不少了。

网友:
最好是拍个照片让大家看看到底是哪个电容

网友:
可以,一会忙完我拍个图片上来!

网友:
故障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