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台HP惠普一体台式电脑,有线网卡无法用,右下角那个标志始终显示有x

楼主(2017-10-17):
一台HP惠普台式电脑,有线网卡无法用,右下的一台HP惠普台式电脑,有线网卡无法用,右下角那个标志始终显示有x,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不到网卡设备,也没有黄色感叹号之类的,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关闭了有线网卡设备额,还是网卡icRTL8175EH坏了,插上USB无线网卡可以用,请朋友们帮帮我,咋个设置。HP Omni 120-1110cn 台式电脑

网友:
这直接外接网卡不是更省事,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A:
这个是不认网卡 查查网卡的相关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认网卡 查查网卡的相关工作条件

网卡icRTL8175EH,是不是查它的供电之类,就是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
插不插网线,黄灯都一直亮的,是不是RTL8175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