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无触摸 非通病 分享给新童鞋

楼主(2017-10-17):
早上上班接老客户一台苹果6P 说触摸不管用  第一印象送钱的报价让客户留下机器  上次客户应该是换的外屏 拿到机器先测试机器发现是一点都不管用  拆机用力压着黑触摸位置发现老样子没有闪白条 触摸还是一点不管用
不管那么多直接重做黑触摸IC飞线。。。。。。没那么简单老样子  无奈单板开机测试电压这里分享一下不装显示屏测显示电源发出电压的方法   正负5.7  5.1 发现5.1
只有1.6 电压明显不对打阻值没有短路 看图纸5.1是显示电源产生的电压给白触摸供电  到这干白触摸么吧   干完之
后上机测试。。。。。老样子一看板子  UMT没办法拆显示电源 拆看显示电源有惊喜   飞线转装机收钱

网友A:
显示电源掉点了,umt的板质量可见一斑。

网友B:
没看到怎么飞线,a1点飞到白触摸那边吗

网友C:
我是个小白 手上也没有图子可看 完全靠看视频自己练的 关于6p黑触摸现在也修了几十台了 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就是m1角飞线 看了视频是飞到前面座子旁边的 为什么有些机子飞过去以后会不触摸 断开又好了 其他基本都是飞过去就收工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怎么飞线,a1点飞到白触摸那边吗

从断点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个小白 手上也没有图子可看 完全靠看视频自己练的 关于6p黑触摸现在也修了几十台了 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 ...

你没有飞线吧  一般我都是直接从断的地方飞 用刀片把线刮开 上锡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电源掉点了,umt的板质量可见一斑。

嗯。。碰过6P 的UMT的板子原先无显示 修好显示 几天返修 修电源IC 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