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LY 不出U供电求助 求助。。。

楼主(2017-10-17):
这个板子开始是待机3V 5V 不正常, 3V连接到桥短路的。。。修出来了。。。。下面的波形
这个是3V 的
这个是5V 的

然后修出待机3V 5V 后触发只有0.25A 的电流没有U供电。。。 测了条件桥有收到PWROK信号,还有其他供电也正常
按道理桥应该发出PROCPWROK和DRAMPWROK 这两个信号给CPU CPU才会发SVID给芯片后出U供电。。。
但是桥就不发出这两个信号,有时候又可以点亮
怀疑开始坏的桥不行,就重新换了一个桥,结果还是一样,大部分上电没U供电,少数上电可以跑到1.1A电流跳变亮机子。。。。
现在来求助论坛,看看是不是我少查了什么条件。。。

网友:
为什么都没人来指教下啊!!!版主呢版主呢!!!

网友:
检查读取bios这一块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可以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了

网友:
一直想入手一台示波仪,感觉不太会用,也没买

网友:
bios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求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