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不显示

楼主(2017-10-17):
客户拿过来说自己换屏幕之后就不显示了!上电流检测电流正常就是不显示。显示座子打阻值。发现第14脚没阻值。经过C2000 FL2036.检测到R2052这里发现电阻没了。可能客户拿到别的地方修过,这里电阻连接CPU,中间应该是断线了。同行可能知道这里断线就不搞了!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就在硬盘附近找到一个复位点TP2508 1.8V飞线的测试。亮屏测试OK。

网友:
6666谢谢分享,艹回个贴都那么烦,
抱歉,您的帖子小于 30 个字符的限制抱歉,您的帖子小于 30 个字符的限制抱歉,您的帖子小于 30 个字符的限制抱歉,您的帖子小于 30 个字符的限制抱歉,您的帖子小于 30 个字符的抱歉,您的帖子小于 30 个字符的限制限制

xwxf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厉害了。不错应该是屏的供电吧???

网友A:
额应该是螺丝拧穿了 上次 借18脚的电压也能亮屏就是待机唤醒就不亮了 然后接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应该是螺丝拧穿了 上次 借18脚的电压也能亮屏就是待机唤醒就不亮了 然后接线的

你好,请问你是从哪里接到这个角的呢!!!!!!!!!!!!!!!!!

网友B:
硬盘的复位  跟显示的 复位 同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的复位  跟显示的 复位 同步吗???

会有延迟!大概4-5秒。总比搞CPU好。而且费用高。客人说先用

网友:
是不是只要是复位信号都可以往上接呀

网友:
楼主666 遇见过好多 总是找不到入门的方法 学到了

网友:
在随便一个地方拉1.8V供电可以吗?

网友C:
LZ 的PCB 图 能不能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1.8V 复位电压,开机就有。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的PCB 图 能不能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這個那有的分享的.我也想要.500一年.續費每年398元.迅維店有賣.我都想要

网友:
这样会出现什么小问题嘛?           完美不

网友:
其他功能的复位没了,是不是都可以从硬盘这个1.8拉线呢

网友:
感谢分享,思路清晰,方案独特,赞一个

网友:
不知道熄屏再唤醒有没有问题,?

网友:
苹果换屏后 开机白苹果闪了一下就黑了 但是背光是有亮光的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