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10寸上网本不开机碰一下南桥晶振就能开机

楼主(2017-10-17):
紫光10寸上网本按开机按键没反应,测系统供电3V有,5V没有,按下开机键5V出来了,但电流没有,用万用表测南桥晶振电压,当表笔碰到晶振引脚后电流产生在0.35A左右,开机指示灯亮,测南桥晶振无波形,换晶振无效,用74ls14自制一32.768hz时钟电路

(参照网上帖子《
对付南桥老化(晶振不起振 难开机)的杀手锏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528/14/11810672_381728834.shtml已修复两台同类故障电脑),

供电从5V系统供电端取,信号输出接南桥晶振第一脚,通电试机,开机正常。

网友A:
LZ直接换南桥不就行了吗,用不着这么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直接换南桥不就行了吗,用不着这么麻烦吧!!!!!!

有时候换桥需要设备和备货  这么改看似麻烦 其实熟练了很省力

网友:
换南桥有风险,毕竟只是时钟信号的问题,就这样简单处理了。

网友B:
你这个有可能是晶体坏了,也有可能是南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有可能是晶体坏了,也有可能是南桥芯片

晶振换过了,不行,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