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7D590CS/XF曲面屏,白屏

楼主(2017-10-17):
12v到屏,F1好的,AVDD、HAVDD为0。谁有RT6921和81222(下标5095)的PDF,AVDD、HAVDD直接进81222。或感谢你指导我这屏白屏维修。基本功都做了。驱动板应该没有问题,怀疑屏板的问题。屏供电12v正常。

网友A:
屏幕的逻辑板电路不太好修,找找论坛相关资料看看吧

网友:
等待   你找维修方法了  一定要分享一下   我也要学习一下

资安通 -2 -2 我最多只能给你-2分。你不懂或不知道就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幕的逻辑板电路不太好修,找找论坛相关资料看看吧

屏供电到屏12V正常,也没有哪个件测出有问题(电容、电阻),就想知道81222,它怎么“工作”的,......做维修最苦的就是没有“PDF"......。

网友:
曲面屏,说老实话我还真没修到过,可能我们这地方太小了,量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到屏12V正常,也没有哪个件测出有问题(电容、电阻),就想知道81222,它怎么“工作”的,......做 ...

如果论坛和百度都没有PDF的话,就是没有外流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