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450R5J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7-10-17):
三星450R5J 在BIOS里面认不到硬盘,不引导系统

机器型号是:三星 450R5J 板号是:BA41-02390A

这台机器是这样子的,一个妹子上次拿过来装系统,开机显示无引导启动,按F4重启

用U盘进入pe装了个win8没问题了

过了几天又拿过来了,说是和上次一样的

开机果然又是F4,进BIOS看不到硬盘,但是在PE里面可以看得到硬盘

准备修复一下引导了事,进PE修复引导不管用、换硬盘装系统一样提示F4报错

UEFI和CMS设置全部都设置过,更改了win10的原版系统和win7的系统都无法引导

把客户硬盘拆下来装到别的机器上测试,完好,自己换硬盘上去装系统也是一样的。

考虑是BIOS问题,在论坛里下了五六个BIOS,所有的BIOS都是刷完触发不显示

有些人说要重启几次,我基本上每个bios都是重启五六次,全部都不行

换原来的bios开机没问题,但就是认不到硬盘。

论坛里有没有师兄遇到这个问题的,求助。。。求助。。。

网友:
为什么他们说的能用的BIOS在我这里全部都用不了,我很郁闷,非常郁闷,是不是要修改ME,还是要换一模一样的BIOS芯片才可以?

网友A:
ME 这个问题是必需要解决的 只是三星的可能不好弄的哦 还有哪个HP也是 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 这个问题是必需要解决的 只是三星的可能不好弄的哦 还有哪个HP也是 太麻烦了

现在的BIOS好像好多都需要修改ME了,只是为什么论坛里发的bios,他们几乎都可以通用,为什么偏偏就我的不行,我很纳闷,还有,哥,你能改ME么?

网友B:
有遇到过新款的笔记本在BIOS里看不到硬盘,看在PE里能认到硬盘,而且进系统一切都正常

网友C:
这个本子 需要做正常win10系统  还要用uefi启动才可以   别的都不用试了  只能做正常安装就好了

网友D:
从描述来看,应该是BIOD问题!楼主有没有试过清CMOS啊?

网友:
清Bi0s讲试试。。。。。。。。。

网友E:
马云家买一个吧  用原机芯片刷进去试试

网友F:
华硕的本子做系统就是难搞,bios不好设置。

网友G:
刷BIOS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本子 需要做正常win10系统  还要用uefi启动才可以   别的都不用试了  只能做正常安装就好了

装了win10 也不能引导,分区我都是GPT分区的,UEFI和CMS模式我全试过了,一样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描述来看,应该是BIOD问题!楼主有没有试过清CMOS啊?

这款机器没有coms电池的,拆掉电池就算是清com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马云家买一个吧  用原机芯片刷进去试试

我也是想问是不是硬要原芯片刷才可以,我拿WINBOND芯片刷怎么都不行。。。奈何我的编程器不支持这个型号的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的本子做系统就是难搞,bios不好设置。

亲、看清楚好吗,是三星的。三星的。三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BIOS   是BIOS的问题

亲,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需不需要原芯片刷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遇到过新款的笔记本在BIOS里看不到硬盘,看在PE里能认到硬盘,而且进系统一切都正常

您是看不到硬盘还是认不到硬盘,我这个是完全认不到,sata信息介绍那里显示未安装,我也重装了系统,一样的认不到,我知道三星的机器变态,有些机器非得原硬盘才能正常引导安装,但是上次给他安装了没多久就不行了,我怕再安装到时候又不行。脑袋有点大。

网友:
建议  先刷个工厂版本的BIOS程序试试看,论坛没有的话就去某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