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A不加电

楼主(2017-10-17):
主板放电可开机。一般都是LID#信号出了问题,今天碰到也是LID信号起不来。奇帕的是LID信号脚短路为0,脚翘起就正常了,EC坏。
从废板上拆下换上OK.

网友:
这个机器型号 放电开机 LID出问题的相对不多吧

网友:
k42j ,一切皆有可能。。。。。。碰到这种问题你赚到了

网友:
ASUS电源接口坏的比较多些!!!!!!!!!!!

网友:
上次修个联想的也是LID  不过我没换EC 直接吧LID信号脚挑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asus k42系列都是蛋疼机器

网友:
EC导致的LID为低

网友:
  EC坏 也正常的啊

网友:
挑脚也需要很大的技术啊。。。。。。

网友:
k42系列有很多通病,毛病也很多,有些很不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