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欣600W SST-ST60F-PS开机后无法关机等故障详解

楼主(2017-10-17):
      SST-ST60F-PS内部理线非常整齐,元件布置非常紧凑,属于典型的主动PFC+LLC谐振+同步整流+ DC-DC结构,电源有完整的分离式一二级EMI滤波电路。
    主动式PFC控制芯片采用:CM6502
    LLC谐振控制芯片采用:CM6901X
    电源监控保护芯片:PS224
    整体做工用料相当奢华,下图为废板实物图

      此电源收到比较多的故障反馈为:
  1、电脑开机后进行电脑关机时,电脑系统能正常关机,但是电源不断电,各组电压均有输出;
  2、电源断电后不能立马重启
  3、电源屡烧PFC开关管
  4、电源待机电压正常,但无法开机,短接PSON/无输出,强制短接FPO/也无输出故障。
  现对以上四种故障现象进行详解分析和故障点排除:
故障1:电脑开机后进行电脑关机时,电脑系统能正常关机,但是电源不断电,各组电压均有        输出。
  • 该电源的开关机控制均由保护芯片PS224来完成,收到这电源时,我以为是芯片坏了或者工作不良造成,于是换了芯片,同时测量芯片待机时的各脚电压,均正常。开机后再关机,故障依旧,也不能关机,测各点电压均正常,也能带电脑开机。瞬间就懵逼了。

2.后面跑了一下图,顺带网上搜了一下CM6502和CM6901X公板图图纸,判断两者上电时序。再次开机后关机,断开CM6901X供电脚电源VCC,输出依旧有,从CM6901X公板图图纸可知,供电电源切除后芯片是不能产生PMW信号去控制推挽电路的,于是将问题聚焦于推挽电路的推挽三极管(由NPN和PNP三极管组成),于是拆下来测量,结果测量又是好的,这回傻了眼,这是什么情况,后来才想起这些三极管可能存在软击穿的工作不良现象,于是把CM6901X插件板后面的三组推挽三极管全部换掉,故障解决。

故障2:电源断电后不能立马重启
     接到一个朋友拿来的,说电源断电后不能立马开机,短接绿线风扇动一下就停了。听了这个现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PS224保护了,于是用了强制短接FPO/启动电源,测量各组输出电压,结果大跌眼镜,每组电压都是正常,真是悲剧。后面查PS224保护动作条件,和各电压测量脚电压都正常。唯独9脚电压超过1.25V导致芯片保护,后来跑了电路图,这脚是拿来测量+12V和-12V是否都正常的一个保护,在9脚应该接一个滤波电容和一个放电电阻,结果这个电源只焊接有滤波电容,却没有放电电阻,坑爹啊,导致电源断电后9脚电荷未能迅速放掉引起。

故障3:电源屡烧PFC开关管
       收到一个主动式PFC开关管刚换没多久又烧了的,查控制芯片CM6502各工作条件都正常,但就是爱烧开关管,郁闷之极,检流电阻也换过了,电压采样电阻检查也没问题,后面发现PFC电感的旁路二极管有点发烫,将其换掉后正常。坑爹啊!

故障4:电源待机电压正常,但无法开机,短接PSON/无输出,强制短接FPO/也无输出故障。
       在强制短接FPO/后,PFC电路正常工作,450V电容上有380VDC左右,但后级无输出,经过查之前的跑图图纸和公版设计图,发现CM6901X芯片开机供电条件未满足,后面查到电源开机联动控制部分,发现控制CM6901X工作的条件有两个:1、芯片供电VCC;2、PWM操作的软启动电压脚7脚。经对这两项进行进行检查发现7脚无电压,控制该脚电压有无的为PS224的PGI脚电压,当PGI高电位以后,该脚下端的场管G极电压接地,该脚电压开始抬升,超过1V后芯片开始工作。故障点为该脚下端的场管击穿损坏,起不到控制作用引起,该场管在光耦焊盘旁边。CM6901X在该电源的供电电路中也运用了场管控制,如供电电压没有,也应重点检查场管是否损坏,该场管在CM6901X插件板上。

原创不易,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网友A:
主动PFC电源修的比较少 以后是趋势....多多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动PFC电源修的比较少 以后是趋势....多多学习

现在好的电源都是主动式功率校正了,且结构设计越来越复杂,找不到芯片资料,一些疑难杂症还是比较难修的哟!

网友C:
最佩服修电源的朋友了。这个电源一般人都是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佩服修电源的朋友了。这个电源一般人都是换了

那么贵,你舍得直接丢掉么?不要的可以给我哈。呵呵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的电源都是主动式功率校正了,且结构设计越来越复杂,找不到芯片资料,一些疑难杂症还是比较难修的 ...

故障3:电源屡烧PFC开关管
PFC电感的旁路二极管  那个D7不就是 尖峰吸收电路中的快恢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3:电源屡烧PFC开关管
PFC电感的旁路二极管  那个D7不就是 尖峰吸收电路中的快恢复管

这个D7不算是尖峰吸收二极管哟,LLC谐振场管那有专门的放电二极管。这个D7起的作用是在PFC场管导通时反向截止,防止C9上的能量导通向地。

网友(2017-11-16):
电源ic资料太少了而且设计非常复杂,老资料对比没啥作用,唉,厂家越来越保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