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 装机后 CPU 硬盘占用率高 怎么办?

楼主(2017-10-17):
WIN10  装机后 CPU /  硬盘占用率高 怎么办?                   。。。

网友:
这主要看电脑什么配置,如果配置太低的话即使能装上win10,运行非常吃力。楼主怎么也得说一下具体配置情况吧

网友:
换电脑装。。。。。。。。。。。。。。。。。。。。。。。。。。。。。。。。。。。。。。。。。。。。。。。。。。。。

网友:
电脑本身配置就这样 何必一定要装w10呢

网友:
安装win10系统是根据电脑的配置来安装的,并不是所以电脑都能安装

网友:
CPU使用率高这个好解决 硬盘占用率高 这个没有办法 换个大点的硬盘吧

网友:
换CPU ,不行换电脑。。哈哈哈哈

网友:
如果是机械硬盘解决不了!我是直接换成固态就可以了

网友:
问度娘   解决方案N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