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独显改集显请教下高手

楼主(2017-10-17):
接修一台联想Z475,版号 DAKL6MB16G0,  用的z470的主板加I3的CPU独显,,独显坏了现在想改成集显,拆掉显卡后,现在外接显示,好像进桌面时掉电了,内接不显,没弄好就下班了,现在问下大家,现在想想既然外接显示了,应该可以改集显,,有改过的吗?提供点思路,谢谢了,明天查下LVDS看看,

网友:
工程太大了吧。。。。。。。。。。。

网友:
花那么多时间有点不值得啊。。。。。

网友:
该集显挺麻烦的 还不如换个显卡弄得快

网友A:
这个你要先看下北桥带不带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先看下北桥带不带显卡

I3自带核显, 而且外接已经显示了,只是内接不显

网友:
双显卡一般拆了显卡就可以了呀,都不用改的

网友:
这个机器支持双显卡交火吗?如果支持就可以改集显,不过论坛好像也没有方法,自己尝试吧

网友:
已经解决了,拆掉显卡后就好了,内接不显示,只是没有开启信号,强拉后,一切正常,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