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迅维实地之CPU刮骨疗伤

楼主(2017-10-17):
板子型号:iphone6

    维修地点 :迅维实地手机二期教室
    故障现象 : 开机自动恢复模式,刷机报错9

查了下资料,报错9一般是CPU I2C总线到逻辑码片断线或者硬盘导致,先测量下I2C总线,打开点位图

从点位图中可以看到测量R0316、R0317阻值就可以判断CPU到逻辑码片有没有断线,直接剪开屏蔽罩打值

测量到R0316阻值为700多,很明显断线了,去问了张老师,说这问题要么干CPU,要么刮开CPU找到通AP31、AR31的点飞线到R0316、R0317就行。
刮CPU?很厉害的样子,CPU最近这几天一直在干,都魔怔了,还是换个新鲜的,直接说干就干,先找块料板练练手,找下位置,直接动手怕刮废了,老鸟可以忽略了。刮了两块给老师看了下确定位置没错开始搞故障板,下面是刮好飞线图

这里说下,上面涂的绿油是我刮断线然后飞的线,虽然练了两块练手板,但还是搞断一根线,所以还是小心点哈!飞好线再次打值

OK,阻值恢复正常,再次刷机

一次通过,完美搞定,涂上绿油收工。

网友:
修的不错,小伙子,目测此贴必火。。。。。。。。

网友:
手机板子能修成这样也是很牛X

网友:
看过学习之后,了解了刷机报错9,知道故障问题了。

网友:
这技术已经学的岗岗的了,CPU还可以这样修

网友A:
你涂绿油的地方没看懂?那里也飞了跟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涂绿油的地方没看懂?那里也飞了跟线吗?

是的,是我刮断的,然后飞了根线

网友B:
刮主板见过,你这刮CPU,这个历害了,第一次见这么修。。。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刮主板见过,你这刮CPU,这个历害了,第一次见这么修。。。好强大。

想提高技术来迅维实地吧,你也可以

网友:
经过两个月练习,楼主变成牛A与牛C之间人物

网友:
自古英雄出少年,此言不虚啊!一个字,服!

网友:
厉害了这手工,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伟哥  飞线飞的可以  必须加分

网友:
确实厉害了
这玩意太小了 看着都晕

网友C:
小子,我看你骨骼惊奇,必是修板奇才,将来一统维修界的重任就交给你了!我这有本《干A8秘籍》,原价13块8,算你10块钱一本

网友:
刮骨疗伤,这个词用得太到位了,修机神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子,我看你骨骼惊奇,必是修板奇才,将来一统维修界的重任就交给你了!我这有本《干A8秘籍》,原价13块8,算你1 ...

我这有同样的5元一本的。不过我看不懂,看楼主骨骼惊奇,送给楼主了

网友(2018-05-22):
学习了       以后刷机报错9,知道故障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