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40进水不开机坎坷维修(含开机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7-10-18):
接到一台二修机,联想ThinkPad E540,板号:NM-A161
接机听客户说进水了在其他地方修过一个星期都没有修好
观察外观,已经被上家清理干净了,发现USB供电芯片U6被拆掉了,其他元器件都没有动过的痕迹,于是万用表打值,对地值500左右(包括芯片的供电开启输出),修复这个直接更换U6即可,也可以短接供电跟输出。
接下来测量全板各大电感有无短路,没有发现短路。
然后上电,电流跳到0.15左右不动了,立马查待机条件。结果发现VCCSUS3_3短路,由+3V_PCH供电
找到了+3V_PCH供电来源,来自于U13,拆掉U13还是短路
+3V_PCH去的地方非常多,于是采用烧机法,发现桥发烫,不敢相信这个结果,于是再烧了一次,还是一样,ThinkPad的桥都是打黑胶的。之前USB烧坏了,我也想到了桥可能会出问题,现在琢磨着,估计上家没有修,估计是因为桥不好搞吧
报价之后客户同意维修,接下来开工上BGA干桥。
拆掉桥以后除去黑胶,测试+3V_PCH不再短路了,看来真是桥坏。但让大家失望了,点掉得有点多,不过还好都是空点,就是左上角绿皮掉得有点多了
接下来再用烙铁拖平焊盘,没想到这么一拖,虽然很小心了,可左上拖角掉的绿皮还是又掉了一点点,我立体感比较差,都不知道哪里是点了,还好我会一点PS把拆下来的桥跟焊盘 对比一下,找到了焊点位置,模拟的焊点是我P上去的,旁边的绿线是拟定好了的打绿油的位置(下面的图片是我没有完全拖平焊点时拍的)
接下来小心翼翼地打上薄薄的一层绿油,配合紫光灯烤干
现在接下来把新桥焊上去
更换桥完成之后,再次进行+3V_PCH打对地值,结果正常。接下来上电,电流跳变上到了0.8-0.9左右又不动了,于是拔插内存,还是没有用,这时回想起以前学过的知识,换桥之后要重新刷下BIOS的,论坛上下了一个刷上,电流上来了,电流上到一点几了,接屏也亮机了,不过经过测试,发现键盘好多键都不灵,还带有串键,找个类似的键盘测试出键盘坏了,ThinkPad键盘更换成本要一百多,有点亏本的感觉!而且还发现这个机器30分钟百分之百掉电,而且掉电时间很准确。这时候就我就傻眼了,赶紧再把板子都测量一遍、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处理不到位的地方,经过反复测量,一切都正常。到此为止,除了换桥、USB供电芯片、刷BIOS,其他没有动过了,于是还是以BIOS为突破口,在论坛上下了好几个都试一试,直到遇到一个亮机非常慢的BIOS,按开关到亮机35秒左右,但是半小时不会掉电,这一点让我看到了希望,经过测试一天,再也没有出现掉电的问题,至于亮机慢,已从原机BIOS提取ME程序解决。

由于是进水机,最后再测试其他功能是否正常:键盘、USB、声音、WiFi上网都正常,就是插网线不能用……顿时心里好憋屈,难道网卡又坏了?网卡在小板上面呢
经过查看,发现网卡小板排线烧了,小板没有图纸,所以只能看大板的座子脚位图纸,如图烧了第5脚为5V供电,测量网卡小板排线接口和大板排线接口都没有短路,接下来补线
这里只烧断了一根线,可以从大板座子一端直接飞线到小板上的,这种方法很简单也很实用,我在这里是直接烙铁补线的,也是头一回这么搞过,差点就把排线都给融了会报废的,不过还好,能用
补线好了之后装上小板,测量456脚(这里的脚位是大板上面的脚位定义,小板刚好相反)没有连在一起,5脚大板到小板打值相通、对地值正常,上电开机测试有线还是不能用,重打网卡驱动也提示检测不到网卡,网络设置里面也没有以太网
这个网卡芯片是RTL8111GUS,这个芯片没有找到芯片引脚定义手册,于是只能换个同型号的网卡芯片了,经过更换之后,还是跟以前一个样,有线不能用

这里更换小板也要六七十,划不来,于是还是测量网卡接口对地值,和主板跟小板的排线座是否一一相通,结果还是发现了排线座除了第13脚排线座两端不相通,无穷大,其他都相通
经过测量,主板这边的座子接触有问题,拔插也无用,用酒精清洗镊子刮刮,13脚接触好了(这里座子里面看不到发霉腐蚀,只是接触不好所以外观看不出来什么异常),所有引脚再次都测了一遍全部想通,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上电进系统插网线,这时候插有线有图标显示,就是多了一个感叹号,怀疑是设置了IP地址的原因,结果没有设置过IP,经过系统诊断提示:以太网没有有效的IP配置

接下来经过重装系统、百度各种方法都无效,(无线能用,有线出现感叹号)……在绝望之际,再次把原来换下来的网卡芯片装上去,奇迹出现了,有线网可以用了!图标感叹号没有了!可以正常使用了!
之前错干了网卡芯片,实在是怪我不仔细,希望大家多仔细多细心,别向我一样粗心了。这里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更换网卡芯片(这里排除了网卡虚焊的可能)之后系统诊断提示:“以太网”没有有效的IP配置,而有线用不了……这个到底跟原装网卡有关系吗?

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一个多星期了,一直没时间发帖,发帖不易,主要描述得细一些,希望新手也能看懂,也希望老手不要嫌我啰嗦了哈。深夜发帖,如有错误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最后附上亮机图和亮机快解决30分钟掉电的BIOS,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已验证-开机快-30分钟不掉电ThinkPad E540 AILE2 NM-A161 REV-1-0.zip

网友:
网卡换一个就好得算是很幸运了

网友:
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最后还是算成功了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从原机上提取的me修改的,所以这个bios在原机上是开机快,用在其它机器上一样开机慢,因为你的ME
是使用过的。

网友B:
网卡芯片自带Mac地址,你换的新网卡芯片是空的MAC地址,所以无法获取IP地址,换芯片后一般是要刷写MAC地址的,比较麻烦,如果是拆机的就不用

网友:
黄天不负有心人 还是修好了 技术没得说  已加分

网友:
这里夸下楼主的技术跟耐心,不过你贴出来的BIOS只对你这台机开机快,因为你合成的ME是提取这台机的,是这台机上过电的,用到别台会开机慢的,要另外再合成没上过机的ME.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杠杠的了,修的也是很顺利的,没有走弯路

网友C:
新网卡没有MAC地址,换完重新烧录就行了

网友:
还我的话估计就要让客户不用有线了,楼主太有耐心了 已加分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很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从原机上提取的me修改的,所以这个bios在原机上是开机快,用在其它机器上一样开机慢,因为你的ME
...

这一点以前也遇到过,还不确定,现在看来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芯片自带Mac地址,你换的新网卡芯片是空的MAC地址,所以无法获取IP地址,换芯片后一般是要刷写MAC地 ...

噢,越来是这样,万万没有想到网卡芯片还有MAC地址,多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网卡没有MAC地址,换完重新烧录就行了

原以为跟HP一样,要在BIOS里面设置的,没想到这个要重新刷程序,也是用编程器刷写吗?具体刷写的MAC地址从哪里获得呢?

网友E:
楼主好技术,够有耐心的。一台本本也折腾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技术,够有耐心的。一台本本也折腾了不少时间吧

花了四天多了,定芯片也慢,主要故障没有遇到过,有点复杂,弄得晚上都睡不好觉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只是不知道这台机器收了多少大洋才对得起自己的付出

网友F:
SR17D 这个桥坏的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多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SR17D 这个桥坏的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多 了

是的,是容易坏,没有以前的桥那么好了

网友:
修好了 就有钱   修不好就白忙了

网友G:
修个笔记本真的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修个笔记本真的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月饼老师说得对,现在一边修,一边又要学习新的东西,不然就要落后了

网友:
BIOS非常好。 上次有一台 搞死了。 BIOS 修好总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月饼老师说得对,现在一边修,一边又要学习新的东西,不然就要落后了

这个文章我转发朋友圈了~

网友:
很艰辛,有这时间可以做个主板了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  还好最后修好了  666

网友:
现在的bios不省心,刷一次两次不一定能成功,耐心多刷.

网友:
这得多烦啊这个破机器,桥 网卡 键盘 那么多有问题的

网友H:
这种主板打黑胶,楼主怎么把控温度。手里有块打黑胶,一直不敢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以为跟HP一样,要在BIOS里面设置的,没想到这个要重新刷程序,也是用编程器刷写吗?具体刷写的MAC地址 ...

螃蟹网卡有专用的刷写工具,可以自动生成MAC地址也可以手动输入MAC地址,MAC地址一般有贴纸在主板上,找一片废主板照抄下它的MAC地址写上去即可,等于现实生活中冒用别人的身份证一样

网友:
   你这样修机,花的代价高,有耐心技术越来越过硬了。

网友:
哎,这个钱挣的不容易啊,辛苦了楼主。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问题多,前几天也修一台鸿基超级本修亮了,问题多的一b,无线触摸USB3.0不能用,搞了一下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螃蟹网卡有专用的刷写工具,可以自动生成MAC地址也可以手动输入MAC地址,MAC地址一般有贴纸在主板上,找 ...

我去找找其他板子上看看有没有地址,多谢指点

网友:
技术真好,帖子讲的很详细,很受启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主板打黑胶,楼主怎么把控温度。手里有块打黑胶,一直不敢动。

每个BGA温度不一样,具体的还要以实际为准,我的只可以做个参考,ThinkPad主板现在又薄,容易变形,我的这个BGA买来好多年了,温度是这样设置的:上部分温度190度,下部分温度315度,5档延时,等到桥周边的电容电阻锡化了或者桥有锡珠冒出来了就开始拆桥。

网友:
进水的机子特别考研人!楼主技术不错!读学到了不少,没有设备换不了桥,换桥要刷bios,又学了一点。不过楼主换网卡要刷mac地址才有用的!不然是用不了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强,又细心又耐心

网友:
这种机子这个桥有做好真的难度好大,之前修的好多都 是送去交换板

网友:
楼主好技术  有耐心 多像你学习啦

网友:
别的不说 ,就楼主这个头像跟技术是成正比的,

网友:
网卡不能用,会不会和华硕bios类似有个dmi信息要复制回去的啊,没时间测试,Mark

网友:
这个  南桥很难换的  楼主技术搞搞的

网友:
学习了,你中奖了usb短路一般桥都会坏,

网友:
这个有含金两

网友:
老司机技术杠杠的,细心加耐心都被你占全了,估计你的报价一定不低。

网友:
不错啊,正常的,我以前修时也走了不少错路

网友:
帮你加分了兄弟,我发贴记得帮我加

网友:
图纸有没有啊,分享一下啊,我需要谢谢

网友:
我有台这机器有一个电阻掉了,能不能帮看看是多大的阻值

网友I:
如果看到信息了麻烦回复一下啊,谢谢了兄弟,不知道这电阻的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看到信息了麻烦回复一下啊,谢谢了兄弟,不知道这电阻的阻值是多大的

是什么机器?也是这个吗?我给你留言

网友:
那么多问题,,,楼主技术杠杠的,,要我就忽悠客户换板了,,,,稳定还省心。。。。。

网友:
高手修机绝对的经典。。。必须加分。。。。。。。。。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这样 ,好修的好修不好修的就麻烦了

网友:
这种绿皮掉了从来没管过装上也从来没出过问题楼主大可以不用管

网友:
我有个IBM W500主板 用电池正常 用外接电源 电脑在开着的状态下瞬间死机 在关着的状态下 充电指示灯不亮 换了个TPC8109 好用了1分钟左右 又坏掉了 也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好,写的也很详细,让人一看就明白,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 放在我身上 估计要放弃了 赞

网友:
开机半小时掉电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网卡一般都找废板上拆的,看回复说是MAC地址是空的原因,我想知道怎么刷这个MAC地址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这种机器,希望可以用上,先收藏了。

网友:
这个板子很容易变形还有掉点的 我基本都是换主板

网友:
怎么这么多看不了啊,没的玩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一波三折的维修过程,不抛弃不放弃,楼主好样的

网友:
自从楼主分享之后,我只需要回帖就可以秒杀了,感谢楼主!

网友:
黑胶的桥不好换,加分

网友:
如果是我,可能不会这么有耐心,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里面的BIOS很值钱了。这次。这个活没有2天,修不利索。楼主费心了。

网友:
把经验分享出来就必须加分嘛,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报了多少大洋

网友:
艰难的坎坷

网友:
貌似这种新网卡要刷程式才能用

网友J:
请教网卡怎么刷MAC进去?只知道在系统下有软件可以改,不过那个一重装系统就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网卡怎么刷MAC进去?只知道在系统下有软件可以改,不过那个一重装系统就失效了

具体的我也没有刷过,根据帖子回复中有人提到有专门的设备来刷,如果实在没有刷MAC的设备,就用剪板上的网卡

网友:
还我的话估计就要让客户不用有线了,楼主太有耐心了

网友:
你好,请问开机显示需要多是秒。刷了你这BIOS。开机显示需要20多秒,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桥很容易掉点

网友:
学习了。维修很需要耐心,很需要信心。敬仰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