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82代码

楼主(2017-10-18):
一个主机板子,找不到版号和型号,上电跑代码82,去各位大神,有知道型号的,或知道怎么修的给回个信,谢谢各位大神了,或者发个图纸链接也可以。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看样子像工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看样子像工控。

主板是这样的,怎么看芯片组,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做工用点像服务器  样子像工控  把散热片拆了看看就知道什么芯片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这样的,怎么看芯片组,大神帮忙看看

拆了桥散热看。

网友B:
南桥是NH82801GP  北桥是GP82975X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南桥是NH82801GP  北桥是GP82975X

CMOS放电试试呢?另外这板子的BIOS想想办法能不能找到。

网友:
品牌机吧!听老的了!你把桥的散热片拆了!用电天那水擦干净,可以看到芯片组型号!应该是散热片比较大的那个!你先扣电池放电看看行不行先把!

网友:
仪器相连的主板,绝对是,我们公司也有这种。坏了我都不想动,灰太多,而且好多的元器件不良,基本都是要求换整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OS放电试试呢?另外这板子的BIOS想想办法能不能找到。

COMS已经放电了,不知道版号,大神能否找到版号在什么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这样的,怎么看芯片组,大神帮忙看看

是AMD还是Intel?这个就是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S已经放电了,不知道版号,大神能否找到版号在什么地方

版号在主板上吧,仔细找找,应该会有猫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AMD还是Intel?这个就是芯片组

是Intel的主板,咋修啊,大神帮帮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Intel的主板,咋修啊,大神帮帮忙吧

在不插内存条的时候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D:
有些板子跑码不准的,,,刷个BIOS看看...

网友E:
IBM M9229 图形工作站

芯片组是Intel 975X Express

网友B:
引用 网友E:
IBM M9229 图形工作站

芯片组是Intel 975X Express

大神,知道杂修吗,主板型号是什么,有图纸没,感谢大神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些板子跑码不准的,,,刷个BIOS看看...

大神知道这个板子的型号吗,BIOS在哪找的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神,知道杂修吗,主板型号是什么,有图纸没,感谢大神回复

如果你手上的主板如上图,那就是ibm IntelliStation M Pro 型号是 9229,没有记错的话,是当时08年左右很多重点单位主力图形工作站,很容易看出来。
芯片组是975的

图纸肯定是很难找的

bios 可以在这里下  IBM  9229 官方下载连接

其实如果是某个单位还在使用,一般来说使用这些的,再旧也是工作站,应该能出钱的,自己如果无图纸修复不了,还可以直接在某宝买个板,应该在160上下,然后加点钱就说修好了嘛,在某宝搜索的关键词 可以是 ibm 9229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神知道这个板子的型号吗,BIOS在哪找的到

如果直接打开IBM官方连接下载bios 困难,也可以直接下我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直接打开IBM官方连接下载bios 困难,也可以直接下我这个。

大神,你太牛了,这都知道,小弟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看起来像服务器主板,没修过,这种板子图纸基本是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直接打开IBM官方连接下载bios 困难,也可以直接下我这个。

大神,BIOS我已经解压出来了,fls的文件咋刷啊,不是要BIN的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手上的主板如上图,那就是ibm IntelliStation M Pro 型号是 9229,没有记错的话,是当时08年左 ...

大神,那个网站全是英文的,小弟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