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 不照相

楼主(2017-10-18):
6SP 前后摄像头都是没有图像。闪光灯也打不开。

请问在照相坏的情况下,闪光灯能独立打开吗。或是不装摄像头的情况下 ,闪光灯还能打开吗?。。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后置摄像头打不开,闪光灯一般都是打不开的。前后都没有你最好先单独测试,都不行在查前后摄像头工作条件

网友:
不装后摄像头是打不开手电筒的,你这个要修,先打一下主摄像接口的值,值没问题先换相头试,不行就测后摄像的各路供电先。

网友:
不装摄像头无法正常打开闪光,你这就没查查摄像排线接口的对地阻值?或者供电查查是否正常?

网友:
打不开的  先打叉子阻值  查查供电等等。。。

网友:
后摄像头打不开,闪光灯也不会工作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2.85V供电没有了,测一下这一路供电的工作条件,估计是那个4脚的玻璃芯片损坏

网友:
短接2.85v与vdd,四角管容易坏,听不懂我没办法了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这个是有数据时钟控制的,只有摄像头条件满足才会让闪光灯工作。

网友:
部分back camear short。会造成前后不拍。当然一般后置打不开闪光灯是不能工作的。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协同工作。
解决方法:建议优先排除后置是否OK?再量测下接口对应的二极值是否OK?如果值一般值正常就是工作信号的问题了。建议优先考虑一下(VCC-MAIN转换2V85供电芯片)供电芯片。

网友:
谢谢指导。我打了阻值都正常。就不知道摄像头的3个供电是开机后就都有的。还是要打开摄像头才能测到呢

网友:
2.85V开机过程中会瞬间开启一下,用万用表能测到,检测不到摄像头又没了。要装上摄像头才能测到稳定电压

网友(2017-11-23):
2.8v的电压已经被直接被上家修的师傅拉到PP_VCC_MAIN的电压上。这会烧摄像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