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DV4-5213TX 不触发 惠普DV4 不开机

楼主(2017-10-18):
版号 WSND MAIN BOARD REV 2.1   故障现象  待机电流0.02A  电源接口指示灯也不亮  开关上有3.3V 电压   按开关不触发  怀疑BIOS 问题  从网上下载了  EC 和桥BIOS   刷EC BIOS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啊 ,秒杀啊!!!挣钱的都是简单的,不挣钱的才不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不触发Ec bios故障的很多

网友:
还没有遇到HP这种机刷个BIOS就好了,几次都是显卡不行大工程才好,楼主运气好。

网友:
                刷bison秒了,这款机器要是其他问题的话可能就不好搞了,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连图纸都有得,,

网友:
判断的依据是什么,经验吗、。。我一般都是有电流跳变不跑码才去考虑Bois的事,不触发也可以判断是Bois的事,又有一个新思路

网友:
楼主好运气,刷BIOS就好了,捡到钱了。

网友:
我有个IBM W500主板  用电池正常 用外接电源 电脑在开着的状态下瞬间死机  在关着的状态下 充电指示灯不亮   换了个TPC8109 好用了1分钟左右 又坏掉了 也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惠普的BIOS 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个   直接电源指示灯不亮   刷EC程序解决问题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个   直接电源指示灯不亮   刷EC程序解决问题!!!!!!!!!

网友:
通病啊,修过很多。。。。。。。。。。。。。。。。。。。。。。。。。。。。

网友:
小白混迹论坛请教  不触发的板子焦头烂额 我在店里学徒  4个月了 还是不太懂这个   有点笨哈

网友:
为楼主赞一个,思路清晰,值得推广

网友:
为楼主赞一个,修的太不容易了,值得推广

网友:
通病秒杀

网友:
刷BIOS的机器基本上就是送钱的,很好啊

网友:
是共同用的一个BOIS 还是2个一起刷的啊................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了

网友:
貌似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都可以先涮BIOS试试看,说不定一涮就好了

网友:
看着挺简单    有些机器修起来特别费脑子

网友:
不好修的 不挣钱,还倒牌子 ,维修周期长 零件费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