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15r-n5110,版号是10260-2开机报警8声灰屏

楼主(2017-10-18):
今天店里面不忙,但是接到一台客户送过来DELL的15r-n5110,  说是开机报警8声花屏。  我接机之后点了下,果然是花屏。我就用外接试了下,外接居然是红屏 反正颜色不正常。  一看到这里我心里想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  去网上看了下,这个显卡比较贵,所以还是不敢盲目的换显卡。  特意在论坛请教下各位师傅们。这个机器 你们遇见过没有。像我这种情况   大概是哪里问题呢,机器是一修机!

网友:
补充下,   屏供电LCDVDD 是正常的3.3V

网友:
北桥。显卡 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屏线或者屏幕应该也有这个可能性吧

网友:
先换个屏幕试试啊,不行的话加焊显卡,加焊不好的话就给客户报价,看看换显卡还是换主板,可以改成集成显卡吧!!!!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那些说屏有问题的   真是的  我外接都是红屏 难道看不出来 这给屏有什么关系

网友:
如果是AMD的北桥  那就先干桥  AMD的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屏线有可能的,刷一下屏线,在下定论

网友:
外接也颜色不正常  估计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A:
报价 一般可以尝试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 一般可以尝试加焊试试

请问下,这个问题和显存关系大不大?

网友:
碰到过一次8声报警的 是屏线松了

网友:
我再补充下:  这个机器现在屏换过, 内存换过 CPU换过  显卡直接取下来  还是一样这样灰屏

网友B:
看看屏线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屏线好的吗···················

如果是屏线问题  那外接怎么也是红颜色的 不正常啊     哎  我只有再发一根屏线回来试试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真是服了,   显卡取了  CPU更换过  内存更换过  BIOS刷过  屏我也找了我这里两张碎一半的屏换过了   现在还是一样的故障  开机报警8声 然后就灰屏

网友:
很明显显卡问题 加焊就可以 N系列是INTEL的 M系列才是AMD AMD的坏北桥

网友:
用风枪把显卡吹热然后再点看看,如果还是这样楼主就考虑其它问题吧

网友:
屏线难道不会这样吗,为何一定是显卡

网友:
改成集显 的 看看 是不是 显卡的 故障?

网友:
这机器接到之后, 外接也是红屏 颜色不对 误导了我以为是显卡 等我把显卡换了 CPU 内存 都换过 最后换了一根屏线好了。 开始走了无数的弯路! 就因为外接红屏误导了我。 外接红屏是因为那个小板子VGA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