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越E500-2036 BIOS程序 欧盟的板

楼主(2017-10-18):
清华同方超越E500-2036 板号:Q87-M1 rev 1.01  原机亮机备份没做任何修改
清华同方超越E500-2036板号:Q87-M1 rev 1.01

网友A:
搜了下看样子还是论坛首发,加分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搜了下看样子还是论坛首发,加分支持。

全网首发这个主板和BIOSX宝都找不到 。而且还有个怪问题 开机风扇转几圈就停取了内存就不会掉电。只要把主板上的ME1接成ME2就能亮机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全网首发这个主板和BIOSX宝都找不到 。而且还有个怪问题 开机风扇转几圈就停取了内存就不会掉电。只 ...

这主板BIOS芯片有很多个吗?ME是固件标志,肯定ME1跳线选中的固件存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BIOS芯片有很多个吗?ME是固件标志,肯定ME1跳线选中的固件存在问题。

就一个BIOS芯片16M 桥边上有一个ME跳线标识是ME1 ME2 原始接在ME1上出问题了是接内存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BIOS芯片16M 桥边上有一个ME跳线标识是ME1 ME2 原始接在ME1上出问题了是接内存就掉电

肯定ME1跳线选中的ME固件有问题。

网友(2018-03-28):
接到一台一样问题的,还准备刷BIOS的,看到大神评论,ME1 ME2对换,装上不掉电,亮机,   谢谢楼主,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很多不懂,顶T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