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42 G1I5三代的CPU。EC是IT8527E。用IT8528E代用成功。

楼主(2017-10-18):
客户拿来一台HP242 G1,插上可调电源,待机芯片发热。电流0,2,主板有短路。开始以为是芯片坏了,1225C,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找不到图纸只能用表去测量了,测到EC旁边的几个电容时对地了,一看EC型号是IT8527E,这个芯片很少。拆悼EC,不短路了。找不到芯片,就找了一个IT8528E换上试下看,加电居然亮了,。说明在这台电脑上EC IT8527E和IT8528E可以代换的。

网友:
目前这个芯片还没见到过  这个芯片的机器估计没有图纸吧

网友:
线限3V短路的吧、

网友:
芯片实际代换经验 加分了

网友:
这个 机子 修好  可以收 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
这个芯片不需要写程序吗

网友:
EC 一般还是换原来的型号比较好    拍换了  出现其他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