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Y450暗屏 维修过程

楼主(2017-10-18):
接到一台 联想Y450笔记本 暗屏  拆机测试 各项供电都正常 开机有显示 暗屏   最后发现开关板 有腐蚀 不接开关板 直接短接开关 可以亮屏 说明开关板 有问题  最后把开关板上面 除了开关以外的东西全都去掉 还是暗屏 最后把屏线除了开关信号线和地线留下 其余都去掉  开机正常 测试没问题了 开关板会导致暗屏 也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
开关链接线 除了地线和开机信号线 别的都去掉了 就好了

网友:
还好 问题不大  还是很好排除的

网友:
开关板上引起的暗屏 确实是很少见到

网友:
这个开关上面是不是有休眠信号3v短路拉低电压也会暗屏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 LID休眠信号问题!不亮灯维修一般拆屏测量灯电路四个条件,那个缺少飞哪个!这样效率够快!呵呵

网友:
?是开关板上的LID导致的暗屏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台华硕的,也是开关板的问题的,最后是拆了开关管上面的一个三极管就正常了

网友:
我有个IBM W500主板  用电池正常 用外接电源 电脑在开着的状态下瞬间死机  在关着的状态下 充电指示灯不亮   换了个TPC8109 好用了1分钟左右 又坏掉了 也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台华硕的,也是开关板的问题的,最后是拆了开关管上面的一个三极管就正常了

那个应该就是待机感应芯片 华硕好多机器 都是在待机这块出的问题      记得   一起修华硕的 老机器 也是待机问题 的 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