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显示器更换灯管以后关机白屏,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10-18):
易美逊显示器更换灯管以后关机白屏,求大神指教!开机白屏一下就没事了,可以正常使用,关机以后一直白屏。驱动板是原装的,也需要把开关线和亮度调换吗?
不知道驱动板那个是亮度线。

网友:
有大神吗?坐等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线接错了

网友A:
你是换了高压条吧,接错线了,自己找对接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了高压条吧,接错线了,自己找对接回来

没有更换,显示器型号是R2220,就1个驱动板。我发个图片你看下

网友B:
高压开启信号接不对了,要么是开启和亮度接反了

网友C:
如果有显示 那么就是亮度调节和开启信号接反了  如果没有任何显示接信号也是白屏 那你的查下屏有没有供电 然后查下屏上的VHG有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显示 那么就是亮度调节和开启信号接反了  如果没有任何显示接信号也是白屏 那你的查下屏有没有供电  ...

我这个就一个驱动板,我拍的有照片,能告诉我下亮度调节和开启信号是那2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开启信号接不对了,要么是开启和亮度接反了

我这个就一个驱动板,我拍的有照片,能告诉我下亮度调节和开启信号是那2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