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显示器 不开机

楼主(2017-10-18):
型号:Q15N
故障现象:按下电源开关 指示灯不亮 屏幕黑屏

屏型号

拆下按键板 测试开关正常

拆下电源板 未发现明显损坏元件
测试 5v 12v无输出

网友A:
楼主经常发这种连续剧,修好了没,那里故障?

网友:
测试5V 12V 看看呀  测试5V 12V 看看呀

网友B:
你是 高级技术员  这个应该可有秒吧 高级技术员  这个应该可有秒吧

网友C:
把后级电路1断开试试  是不高压板段露露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常发这种连续剧,修好了没,那里故障?

水哥的发帖套路...见怪不怪 供电部分水哥手到擒来

网友E:
怎么只发半截文章?到底什么故障?修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常发这种连续剧,修好了没,那里故障?

还没呢
估计是初级的问题多点
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只发半截文章?到底什么故障?修好没有?

故障 就是不开机
电源板问题
修下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水哥的发帖套路...见怪不怪 供电部分水哥手到擒来

为什么老是喜欢 叫按水哥呢
按也是新手 遇到不懂的 上来请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后级电路1断开试试  是不高压板段露露1

这个是老显示器了
修修看的
电源板 不知道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 高级技术员  这个应该可有秒吧 高级技术员  这个应该可有秒吧

都是虚名
按也是新手 不懂 就上来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老是喜欢 叫按水哥呢
按也是新手 遇到不懂的 上来请教的

主要你是电源维修部分的精神领袖....电格瓦拉

网友G:
为什么还没修好,就发贴了

网友H:
先看看有短路吧,一般有肖特基二极管的我习惯先量一下

网友I:
你这是改的通用电源模块?还是过来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还没修好,就发贴了

按是新手  水平不行
上来请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看看有短路吧,一般有肖特基二极管的我习惯先量一下

好的 按来测试下 后级输出整流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是改的通用电源模块?还是过来求助

上来求助 修电源板看看的
能不能修好
不行 就发个原装板的

网友J:
没看到怎样修好的,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看到怎样修好的,差评

上来 请教下思路 怎么修的
还在维修当中

网友:
插电测试大电容有310v
检查主开关管  电流检测电阻 尖峰吸收部分正常

检查PWM部分

网友F:
更换 6脚滤波电解 50v 47UF
还是无输出

去掉6脚 稳压二极管

空载输出12v 5v 正常
插电 带带载 瞬间听见砰地一声的

保险 主开关 PWM芯片 电流检测电阻
都坏了

看来供电的稳压二极管
不能去掉 后果很严重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故障 就是不开机
电源板问题
修下看看

没有12v5v就按部就班的按照电源板工作原理一步步查吧,比如MOS管等

网友K:
为什么叫你水哥,应为你发帖严重灌水

网友L:
奇怪,高级技术员还要问这种问题,直接修呗,没有后级短路就修前级电源部分。高压整流电压300v,有吗 ,功率mos管有短路吗,栅极二极管特性有没有。电源管理芯片二级管特性有没有。一查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更换 6脚滤波电解 50v 47UF
还是无输出

这结局太意外了 ...吓一跳啊  看来还是要老老实实串灯泡 加负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没有12v5v就按部就班的按照电源板工作原理一步步查吧,比如MOS管等

你看按楼上的
电源板 报废了 搞得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叫你水哥,应为你发帖严重灌水

按只是多拍点图片
给元件 问题描述的详细点 上来请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奇怪,高级技术员还要问这种问题,直接修呗,没有后级短路就修前级电源部分。高压整流电压300v,有吗 ,功率 ...

高级技术员  这都是虚头
感觉 电源不是那么好修的
基础不行啊 遇到问题 就上来请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结局太意外了 ...吓一跳啊  看来还是要老老实实串灯泡 加负载

好久没修电源了
都生疏了
连穿灯泡都给忘了

网友M:
指示灯没有反应应该就是电源的问题,描述得不详细,不知道是为了表现个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指示灯没有反应应该就是电源的问题,描述得不详细,不知道是为了表现个什么问题

按是新手
这个不一定的
指示灯不亮
有可能是驱动板 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先测有没有5V,12V,再测一下开关有没有3V电压,开关是否是好。这些都要测的。

测试过了 没有5v 12v电压
开关也没有电压
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好久没修电源了
都生疏了
连穿灯泡都给忘了

换第一次开关管 取样电阻 肯定是串灯泡了..有了12V,5V后加负载拉低拆除稳压管不串灯泡 这是过于自信的表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换第一次开关管 取样电阻 肯定是串灯泡了..有了12V,5V后加负载拉低拆除稳压管不串灯泡 这是过 ...

换第一次开关管 取样电阻
第一次 这些都没有坏
就是6脚的稳压二极管挂了 换了 空载正常
加载 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 灭了 又无输出了
新手 由于缺乏经验 去掉稳压二极管 空载正常 加载后 炸管 IC 电流取样电阻
这样的情况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换第一次开关管 取样电阻
第一次 这些都没有坏
就是6脚的稳压二极管挂了 换了 空载正常

这个是给pwm vcc持续供电的 可能负载端有原件不良  我上次低压二次侧 12v与5v之间zd稳压管短路拆了不安装就没事

网友F:
更换主开关 PWMIC 电流取样电阻

保险串灯泡测试 大电容有310v
6脚VCC 1.5v
装上保险 测试后级无输出
6脚 1.5v 没变 芯片没有启动 导致的后级无输出

查看芯片VCC脚的 PDF 手册
启动时 大于16.5v 内部过压保护

VCC 脚阈值从0.3v 到22v

正常工作电压大于13.5v
低于8.5v 关闭输出

VCC脚 供电大于8.5v时
进入软启动 内部电路工作 产生6.5v参考电压
给内部模块供电
低于8.5v 内部执行欠压保护 芯片关闭输出

大于13.5v时 芯片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PDF中 VCC启动电压来源
85v到270v的交流电经过整流后
通过启动电阻 给芯片 6脚提供 启动电压
这个电压要大于8.5v

而实物电源板
6脚VCC通过两只120K 电阻串联到220v

那芯片的启动电压 来自于哪里呢

芯片软启动完成后
6脚VCC供电 由初级辅助绕组
经过整流 滤波后提供

实物电源板
6脚 VCC正常工作电压 由辅助绕组 经过
3.9欧电阻 限流 二极管整流  稳压二极管稳压
电容滤波后提供

现在电源板 加电
VCC脚 测试电压为1.5v

稳压二极管

查是20v的稳压值

是否是稳压二极管不良 导致的 6脚VCC
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给pwm vcc持续供电的 可能负载端有原件不良  我上次低压二次侧 12v与5v之间zd稳压管短路拆了不安装 ...

就是说 后级负载 有问题 引起的
按来查查后级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更换主开关 PWMIC 电流取样电阻

这篇幅也是有心人啊.....膜拜中....能加个微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篇幅也是有心人啊.....膜拜中....能加个微信吗?

开关电源 爱好者吧
还是想修好 练练手啊
微信 ss456er12004

网友O:
我去啊。你不是高级技术员吗    这样的都秒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去啊。你不是高级技术员吗    这样的都秒不了

虚名啊
其实按就是个新手啊
上来请教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看按楼上的
电源板 报废了 搞得炸了

好嘛,厉害了,这个都可以搞爆炸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好嘛,厉害了,这个都可以搞爆炸

一切皆有可能啊
这是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一切皆有可能啊
这是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啊

嗯,这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以前修笔记本的时候没有上mos管上电了,烧了一堆,以后就再也没有发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嗯,这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以前修笔记本的时候没有上mos管上电了,烧了一堆,以后就再也没有发过

是的呀
经验都是慢慢积累出来的
炸了 烧了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是的呀
经验都是慢慢积累出来的
炸了 烧了 下次就知道了

哈哈,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的确犯了不少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的确犯了不少错误

按感觉
这就是所谓的 老师傅的成长过程吧
没有什么 是一蹶而就的

网友P:
LZ不要折腾了吧 15寸的还修啊  时间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LZ不要折腾了吧 15寸的还修啊  时间都没了

就是没事的
练练手的 折腾的

网友Q:
好家伙你看看300V有电压吗  你是想说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好家伙你看看300V有电压吗  你是想说  修好了吗

没修好啊
310v电压有啊
VCC电压 1.5v 低于启动电压 不启动

网友:
问题 写到 一半 ,人  睡着了 ,所以 就没有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