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始新宇智能科技维修之 ASUS H61-PLUS 上电无显示 无cpu供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7-10-18):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维修时间:2017.10.18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故障:加电不显示/无cpu供电
维修天气:最近一直下雨 烦啊
................................................我是分界线.....................................
     看到论坛很冷清,我来发个帖子,前几天送修的一块asus 大板H61-PLUS 1.00 故障是不显示,由于是裸板就比较好整了,也不用拆机了。下面开始维修。
     开始测量,内存供电1.5v正常,PQ702 1.05pch供电正常,pq710 1.8vsfr供电正常,pl311 vccio 1.05电压正常,在测量cpu供电时发现为0,对地阻值正常,既然基本电压都正常,为独没有cpu供电那么就查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芯片的工作条件基本都正常,唯独没有cpu供电开启信号,P_VCORE_EN_10,打阻值也是正常的,那么久看看去了哪里吧  到了这几个地方,先看下 pq314   在cpu座子附近,看了下三角无电压,有点轻微腐蚀,直接拆掉不要,在测量发现cpu供电开启电压已经出来了。

   在接个显卡发现已经亮机了,点下开关可以关机,试了好几次正常,继续下一个。。。。

网友A:
要是我起码要折腾一天...理论没有修这个就只能一步一步查资料来修...

网友B:
你这个点位图软件好像跟我们的不一样啊??

网友C:
看虎子修主板就是感觉爽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点位图软件好像跟我们的不一样啊??

我用的是通杀点位图软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虎子修主板就是感觉爽快。

我看你修主板是一种享受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起码要折腾一天...理论没有修这个就只能一步一步查资料来修...

这种华硕有点位图还好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修主板是一种享受 哈哈

虎子过奖啦

网友E:
对啊,现在台式机主板维修好冷清的说,很多多少文字贴,灌水的,发不知道好坏bios的。哎,日落西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通杀点位图软件啊

华硕通杀点位图软件是什么?能分享下吗?用pcb的这种好用是好用,但是改时间好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华硕通杀点位图软件是什么?能分享下吗?用pcb的这种好用是好用,但是改时间好烦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01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啊,现在台式机主板维修好冷清的说,很多多少文字贴,灌水的,发不知道好坏bios的。哎,日落西山了。

维修板块都好冷清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018-1-1.html

的却是通杀点位图,可以打开不少后缀的点位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的却是通杀点位图,可以打开不少后缀的点位图

新宇推荐 必属精品 两个字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宇推荐 必属精品 两个字靠谱

精品,不错,省不少力气

网友:
大部分ASUS只要是无CPU供电 能加电的情况下VCORE_EN_10确实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