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什么好的手机数据恢复软件介绍一下

楼主(2017-10-18):
有什么好的手机数据恢复软件介绍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个人感觉,都叫兽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都叫兽还行。。。。。。

大神有没有pojie版分享一下,还是用的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有没有pojie版分享一下,还是用的收费的

收费的。不过不贵  100一年吧  手机恢复的只有一个国外的有pojie,那个版本也老了,效果也不行。其它都没有pojie。

网友:
淘宝上有,都是收费的,感觉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