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记录:技嘉GA-945GZM-S2 无复位

楼主(2017-10-18):
主板型号:技嘉GA-945GZM-S2故障现象: 全板无复位
   最近下雨,店里没生意 ,找出几块以前客户换下的一块主板修一下。
这块技嘉GA-945GZM-S2上测试卡 复位灯亮,测PCI A15脚没有电压。

没有复位,先测全板电压,电压都正常范围。后查时钟测PCI B16脚 0V  PCI-E A13 A14 脚 0V
测时钟芯片供电正常, 10脚开启信号 Vtt_PwrGd#/PD 低电平开启 为低电平也正常,
就换了个14.318 晶振,换后还不行,只能换时钟芯片 ,换后跑马亮机了。

修好先放着当备用件吧。

网友:
主板维修最头疼的是反修卒太高,现在实在不想行

网友:
楼主好耐心,945修的好、、我们这边不修这种太老的,遇到都不会修

网友:
华硕VH196 收下了,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技术不错,很受启发,看技术文章是一种享受。

网友:
技术不错,很受启发,看技术文章是一种享受

网友:
厉害,这个分析很到位,测时钟芯片问题得有个低电频检测仪

网友:
修这板子现在多少钱?。。。。。。。。。。。。。。

网友:
这种板的时钟芯片 楼主还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