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4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0-18):
首先,来一张版号图 故障:通电无反应,HP电源接口的灯不亮。
拆机,一下子就闻到一股糊味,看见屏接口座子已经烧坏,并且是背光供电被烧了..这直接关系到公共点的正常。
这是已经换了的接口,建议大家,遇到这问题还是用新的接口比较好。
我就是直接在料板上拆的,全是焊锡,最后还用刀子刮,并且用热风枪拆的时候差点吹化里面的塑料。
拆下屏接口,测公共点,短路。心想不怎么难修。
烧鸡,发现是待机芯片短路 型号是RT8223,手里没有这个芯片,在论坛上找代换, 发现51125可以代换,于是找了一颗带换上去。通电,电源接口灯亮了。测待机电压
还是没有!再测,发现5V短路,最后查到
NCP6132B短路,拆掉供电线路的电阻,5V出来了。有5.6V。
发货,,,,在TB订了5颗芯片今天终于到了。换上,不出CPU电压!!
这修的一波三折的,都快失去兴趣了。
再查,发现是没有EN 而EN来自于VRON,EC的34脚。0V,为什么没有开启信号呢??难道待机还有问题??
查HWPG,0V!!??
视线再次回到待机芯片, 第23脚是PG,是经过外部上拉,经测确实是0V,而且就在那个时候听到了一丁点啸叫声。
发现是待机这边发出来的,前面我说了待机5V有5.6V,当时我也没有在意,测试5V待机的MOS管,上管控制极短路了。难怪啸叫。换了一颗好了,5V也稳了。(请问一下大神,既然短路了,那为什么我测还有5.6V的电压)
再测HWPG,3.3V。
然后开机,CPU突然一下热了,吓得我赶紧拔电上散热器。
接屏,开机亮机

各位兄弟姐妹,发帖不易,加点分吧,听说给我加分的人最后都发大财了!~!!!!~~!!!~~!!

网友A:
看来主板的 情况很清楚吗   都有烧焦的 问题了   芯片故障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主板的 情况很清楚吗   都有烧焦的 问题了   芯片故障 厉害了

板子的屏接口烧糊了,并且背光供电触电烧断,估计就是这里引起的各芯片坏。

网友:
技术扎实,好经验,值得学习!谢谢分享。技术扎实,好经验,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B:
加分了 换那种屏线接口 注意温度风力就好

网友C:
1、遇到这问题还是用新的接口比较好。2、待机不正常,不出HWPG,G极是还S极短路了吧?

网友:
屏口在bga 上拆的听完美。。。加分了

网友:
用BGA取下来安全可靠,,焊盘拖成低温锡,再用BGA焊回去,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D:
以前的广大的无hwpg就会掉电,现在怎么不掉了,不过楼主够细心,不错

网友E:
楼主的字不错啊,遇到坏这么多的我就没耐心了,

网友:
技术扎实,好经验不过楼主够细心,不错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就可以快速搞定了

网友:
厉害,不断的分析测量,也费了楼主很大的功夫的

网友F:
楼主的字很不错啊  嗯 技术也是相当可以的

网友:
看来主板的 情况很清楚吗   都有烧焦的 问题了   芯片故障 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 换那种屏线接口 注意温度风力就好

我拆的时候用的400度,吹的是板子背面。就没伤到里面的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遇到这问题还是用新的接口比较好。2、待机不正常,不出HWPG,G极是还S极短路了吧?

G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广大的无hwpg就会掉电,现在怎么不掉了,不过楼主够细心,不错

主要是还是听到了那个啸叫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字不错啊,遇到坏这么多的我就没耐心了,

那你就错了,这是船长赏给我的字,以后说不定老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字很不错啊  嗯 技术也是相当可以的

这是船长的字,赏给我的,不是我自己写的...

网友:
换接口我一般还是用BGA这样安全一些,,

网友:
这字还是杠杠的,不过维修的技术也不懒。

网友:
楼主又发好帖了,技术真好,已经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