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100 WIN10改WIN7蓝屏

楼主(2017-10-18):
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客人说是装WI7装不了,什么版本都试过,就是蓝屏,收到本子后,我直接换自己的硬盘,在BIOS设置里面都调好了,如图,硬盘为MRB格式,直接GHOST了一个WIN64的纯净版,开机一样的蓝屏,代码A5,没办法,换成安装版,也一样的不行,在论坛上看了不少,都说这个机装WIN7开机蓝屏,有没有哪个大师说一下怎么解决~~~~官网驱动都支持,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到???????????

网友A:
你这是第几代的呀,第7代的说是不支持....

网友:
不要装WIN7啊不兼容,只能试试别的 像WIN8 WIN10

网友:
这里面都是搞硬件的,去系统之家,问问看,或者淘宝,看看有没有改好的系统

网友:
这种装不了WIN7

网友:
度娘有个说明的。不知适用你的本一不,要设置重启再设置 有点麻烦你试试

网友:
软件问题哦  驱动下了怎么样呀 不会是不支持 兼容问题吧

网友:
可以装的,比较麻烦,具体自己百度去,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成不成看你自己了

网友:
装WIN10可以,就是不能装WIN7,~~~~~~~~~~~~~~

网友:
有些是原厂就是win10,是装不了win7的

网友:
路过 学习学习,不行就还装win10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第几代的呀,第7代的说是不支持....

不能一概而论有些7代的U也支持W7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一概而论有些7代的U也支持W7的

他这个图片上就有写呀,7代的暂时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图片上就有写呀,7代的暂时不支持.....

联想部分7代机器 都改过W7了  但是官网都是那么写的……

网友:
这个要用硬装版的试试,不要用ghost版

网友:
这个本要设置两次     win7可以装

网友:
官网上能不能支持win7 的哟?

网友:
楼主有些笔记本是不能装WIN7系统的。只能装WIN10系统。厂商在出厂时就已经固定死了。

网友:
只要不是7系列的都能装,只不过,需要改一些东西,就和联想G50_X0一样,否则就是A5,解决过多款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