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小修

楼主(2017-10-18):
IPAD A1489故障现象如下图:

刷机报错4005
拆机后简单测量一下没什么情况,开搞CPU

A7 CPU第一次搞,过程还可以,就是植锡弄了几次,我用的是超薄钢网,吹的时候总是容易中间股起来。最后想起一个方法,在哪看的记不清了,就是在纸的中间减个芯片大小的孔,芯片放里面,钢网对上,镊子压上,正好钢网是平的,吹的时候,先大面积吹一下钢网,然后钢网一脚吹熔锡桨,速度稍快点。我用的868D风枪,230度吹。
以上方法,希望对新手有用。老鸟别理我!

网友:
原来这种花屏是因为cpu虚焊造成的哦

网友:
230 度  用的 什么锡浆  138度  还是 183度的

网友A:
都是高手        楼主有没有用显微镜

网友:
没用,用放大镜,重植不用显微镜吧,补点就要用喽。

网友:
植锡经验分享很好,其实手工这类,只要自己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多练习,总会找到办法的,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手        楼主有没有用显微镜

植锡不需要吧,补焊盘焊点就需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植锡不需要吧,补焊盘焊点就需要了。

能不能秀一下   让俺看看  参考下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秀一下   让俺看看  参考下  我也想买一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468697695
迅维官方淘宝店

网友:
不上图,可惜了啊,就知道是搞得CPU。有图片过程就好了

网友:
技术厉害了 赞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C:
你的那种方法在cpu999谈老学的,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那种方法在cpu999谈老学的,方法不错

cpu999手工确实不错,比迅维实地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