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 R2一体机,待机0.05不触发,

楼主(2017-10-18):
联想C3 R2一体机,待机0.05不触发,拆机,量有3伏,5伏的只有0.25伏。后面也没哪短路,求5出要怎么条件

网友:
你先看看芯片的BST1是不是正常  不正常肯定没有输出的

网友A:
芯片的工作条件呗  引脚定义供电 输入输出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工作条件呗  引脚定义供电 输入输出等等

是5伏的一个MOS管坏了,现在有5伏出来,不亮,电流0.88

网友:
测一下FB1的PR131、PR133阻值正不正常。5V到了那些地方,还烧了什么东西。

网友:
vin有没有19v 开启信号出来没有 不行直接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