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h67/h61 ver 3.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10-18):
信阳最近下雨下的烦人,同行拿来几片板子,先修一块昂达的吧!
上电测量无cpu供电,测up1625p供电开启都正常,拿掉u就能出供电,这种情况是预设供电。h61出u供电前提是桥工作正常,直接去测1.8v pll发现问题,锁相环只有0.8v,芯片q39 up0109p,分压电阻正常,那就是芯片挂了,没有找到up0109p,就拿rt9045代换,装上后完美出供电,接屏亮机

网友A:
你这个主板应该是反复掉电上电

网友B:
思路清晰,步骤简洁,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主板应该是反复掉电上电

我这个板没有反复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步骤简洁,加分鼓励。

谢谢版主!!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应该的,鼓励以后能有更多的原创帖出来。

网友:
这个UP0109P确实能用RT9045代    今天修了一个分压电阻和三级管全是好的 不管你怎么换UP0109P电压都是1.68V
不过用着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  拿下CPU来   就有电压   但是根据你说的 我换了UP0910  也不行

网友:
V星H61M-E33(B3)用的cpu 供电IC也是up1625p,触发掉电,把CPU拿掉,强制短接J1(将IO发到桥的CHIPPWRGD接地),CPU电压从0.09慢慢爬到0.70V,挺难缠的。 这35脚的SVROK是个什么信号,这里没有电压,电阻另一端有3.3v

补充内容 (2017-11-14 14:31):
内存桥 1.8V 总线 VCCSA 都正常, cpu电源芯片UP1625P/Q 5脚EN 1.98v

网友(2018-02-05):
昂达H61N VER3.0(H67/H61 VER3.0)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无CPU供电的维修
今天修到一块昂达H61N VER3.0(H67/H61 VER3.0)主板,故障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如此反复。从故障上看好像是缺电压所至的,于是测全板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采用的是UP1625P测得数据:
23脚VCC5:瞬间5V
48脚VCC12:瞬间12V
5脚ENPWR开启:瞬间1.05V
分析电压基本正常,想要出CPU供电还要南桥工作正常才行,是不是南桥的电压条件没达到继续测供电发现南桥1.8V供电只有0.63V,由Q39 UP0109P提供测得数据:
1脚:3.3V
3脚:1.8V
4脚:0.63V(正常1.8V)
5\6\7\8脚:5V

4脚电压不正常,由于没有UP0109P于是用RT9199代换。插电开机南桥1.8V供电出来了,CPU 1.1V供电出来了,跑码“嘀”的一声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这技术行啊

网友(2018-04-12):
厉害,棒棒的!我也想到是这么一事,但不敢去弄

网友:
UP0109P和rt9045可以代换,学习了

网友:
我的技嘉也是上U就没有供电 裸板有  不过我不知道什么叫锁相环啊 能不能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