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43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10-18):
机型:联想T430
版号:NZM4H-7
故障:主板右上角进水,插电源无电流,上电池可以开机,
检修:(机子是同行拿来的,进水已经处理过了)这个故障比较简单,上电池能开机,说明机子公共点后级电路没问题,问题主要出在电源接口到公共点这部分,这个机子拆机超级麻烦,敬业的同行处理完进水又规规矩矩的装好了。我还得再拆一遍
         检测,
F2没问题,有DCIN_PWR20_F电压19.5V,往后看Q9后面没电压,辛辛苦苦找到q79
.
图纸是在咱论坛上下的,可点位图打不开啊!!不出所料,没有-PWRSHUTDOWN,老盆友啦,顺电路找到u101,查u101的工作电压。

u101的99脚电压0.4v,VREGIN20也一样,非正常哈。往上看

F20  ,D60,检测F20断路,换。保险太小,不好找哈!换了之后接电源,有待机,按开关键没反应,仔细查看,在主板的u101附近是进水的重灾区,同行就是用酒精擦了一下,再仔细看,有几个小电阻,两端的锡都没了,用镊子挑一下就掉了,用了不少时间处理好,上电开机,一路进系统,这个机子没固态硬盘,进系统一路小跑速度还挺快,再检查充电没问题,ok 交差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T430独显 点位 .rar

图纸可以看,点位图打不开

网友A:
上传的图片没用完,编辑里没有,随在后面,怎么删?

网友:
老板,修好了,很不错的。厉害了

网友:
学习 了,》》》》》》》》》》》》》》真心的佩服

网友:
老板子了。。很多时候都不想修直接换

网友:
老司机,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属于捡钱的简单故障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的图片没用完,编辑里没有,随在后面,怎么删?

传到附件 编辑的时候没有选用的图片会自己排到后面的  删除方法可以在能编辑的时候在附件里面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学习了。。。。。。。。。。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C:
加分了 IBM的板子有时候修起来还是相对复杂的

网友:
这个是挺简单的啊,范围锁定了,就好处理了

网友:
保护隔离部分。。。。。。进水机同行处理的话让他先拍照,,,好判断问题。。。。。。

网友:
我有个IBM W500主板  用电池正常 用外接电源 电脑在开着的状态下瞬间死机  在关着的状态下 充电指示灯不亮   换了个TPC8109 好用了1分钟左右 又坏掉了 也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了 IBM的板子有时候修起来还是相对复杂的

谢谢啦哈,以后继续努力修主板,挣钱,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