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43p 独显 待机高

楼主(2017-10-18):
b843p  独显    待机高      换待机芯片一样   芯片发烫  1225c      没有短路

网友:
待机高有好多原因 。查下保隔电路,芯片发热。查芯片引脚

网友:
发热应该有地方短路,我一般都是量待机芯片的每个脚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换那四个MOS管,看看自举升压,,,,

网友:
可能是线性3.3v短路,EC坏了,引起待机芯片发烫,实际上待机芯片是好的

网友:
那肯定是后级有短路的,好好修,能修好的

网友:
那就是后继电路的问题  桥 EC  网卡  声卡 慢慢的拆

网友:
查下后极转换短路没,还有线性短路没

网友A:
这问题绝对是有短路或者是板载CPU RTC 模块损坏,导致芯片保护,或者EC 坏

网友:
那你看看线性电压的对地值啊,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B:
芯片发热 待机高 你测测待机线性电压是否正常 后级是否正常

网友:
我一块一样待机高的···没短路  该搞得的都一块换了···老是烧·  TNND·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

网友:
查查后级是否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发热 待机高 你测测待机线性电压是否正常 后级是否正常

最后测的RTC电路出问题   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把RTC双向二极管去了待机就没事了不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绝对是有短路或者是板载CPU RTC 模块损坏,导致芯片保护,或者EC 坏

就是RTC电路的事  把RTC电路的双向二极管去了待机就好了     不开机      换成独立的两个二极管能开机但是不稳定

网友:
没有短路那就先换芯片没有短路那就先换芯片没有短路那就先换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RTC电路的事  把RTC电路的双向二极管去了待机就好了     不开机      换成独立的两个二极管能开机但 ...

那还是板载CPU 的问题,只能换CPU 了,或者退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板载CPU 的问题,只能换CPU 了,或者退掉

已经退了    转了一圈又回到我手上了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