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411 不开机

楼主(2017-10-18):
接了台三星RV411 ,客户说不开机。  去掉电池 接可调电源 大短路。迅速拆机 取下主板 测量。 发现公共点不短路。 TPS51125 的线性VREG3短路。隔离管第一颗击穿    奇怪了 为什么会大短路 。VREG3短路  这个机器 一般是EC 坏, 先拆了EC  VREG3 对地阻值正常了。  现在来修公共点电压。查询图纸 发现电源接口正级通过Q501进过Q508给ISL6255A 充电芯片 25脚供电 。 测量发现25脚短路了。最后换了ISL6255A Q501是P沟道MOS管 和充电芯片的上下管 AP4232双管 还有第一个P沟道的小MOS管 插电 公共点电压已经出来了。 机器自动开机了 0.6A 不亮   因为没上EC   最后换好EC后 测试 一切正常  充电也OK。  公共点没短路 插电源大短 是因为充电芯片短路引起的。 但是公共点测量不出来短路 因为前面有颗Q5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常新的电脑,本来是要送维修站的,可是神舟的维修站关闭了,没有了。只好自已修。

你这回复什么意义、》???

网友:
是不是烧断了。。。。。楼主配上图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学习!有图就好了!

网友:
要是楼主配上图片就能看得更明白,没图总是在脑海里想象。

网友C:
换了那么多管,如果加点图,好好排版一下这贴就能加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那么多管,如果加点图,好好排版一下这贴就能加精了。

不会排版啊             怎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