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HTC U11拆解教程

楼主(2017-10-18):
HTC U11拆解教程

  HTC U11是HTC发布的一款旗舰手机,拥有5.5英寸2K屏、搭载骁龙835处理器、4GB RAM+64GB ROM、前置1600万自拍镜头、后置1200万UltraPixel3摄像头。高颜值的外表下有怎样的内部做工呢?下面我们通过HTC U11拆解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HTC U11拆解

HTC U11拆解需要的工具:卡片、风枪、螺丝刀。

HTC U11拆解方法/步骤:

  HTC U11拆解第一步,首先将手机先关机,并拆除SIM卡插槽。

手机关机

拆除SIM卡插槽

  拆机从后盖开始,首先对后盖进行均匀加热,然后用卡片沿手机四周慢慢划开。

对后盖进行均匀加热

插入卡片划开后盖

  后盖成功分离后,可以清楚的看到HTC U11的内部结构。

后盖成功分离

  拆除顶部的塑料保护盖板,保护盖板附有NFC模块。

拆除保护盖板

  进一步拆解之前进行断电处理,断开电池BTB。

断开电池BTB

  移除主板RF接头。

移除主板RF接头

  侧边按键BTB

侧边按键BTB

  移除主副板BTB

移除主副板BTB

网友:
  拆下主板上剩余的固定螺丝。

拆下主板剩余螺丝

  主板成功分离。主板正面特写。

主板正面特写

  主板背面特写。

主板背面特写

  前、后摄像头特写。(左侧为主摄像头)

摄像头特写

  拆除底部的塑料保护盖板。

拆除塑料保护盖板

  左为音响BOX。

音响BOX

  副板部分,有震动单元电源连接。

副板部分

  充电接口特写。

充电接口特写

  ATL电池特写,电池为3000毫安时。

电池特写

  HTC U11拆解结束!附一张HTC U11拆解全家福。

HTC U11拆解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