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D高压恒流源(升压型)改低压恒流源(降压型)清华同方贴牌机TF200BW通病

楼主(2017-10-18):
 该机型就是爱烧灯条(灯条装在屏侧边,灯条短,灯珠少,为了达到高亮度灯珠的工作电流设定值超过灯珠的额定工作电流),普通的灯条还装不上,普通灯条都是3串4串多并,该机型采用42串.如果拿普通灯条装上,背光会不受控,而且灯珠很快会发热烧毁.
不多废话了.上图:

 该机型还有采用AL3022以外的IC的电路,不管是什么型号的IC,只要电路相仿都可以这么改,改时要注意把灯条的电流反馈脚外围电路断开(这种机型的灯条电流反馈脚有连到MCU芯片,不断开的话背光的开启会不受控,这条线路中串有一个0欧的大贴片电阻,我的做法是直接取掉它.),把这个脚位连到Q1的电流检测脚,再调整Q1 S极电流检测电阻的值.

注:按灯珠的额定工作电流改,改完后有个缺点就是背光的亮度偏低点(不影响正常使用.当然,如果采用工作电流大的大功率高亮LED灯珠的灯条,亮度就不是问题了),还有背光的亮度不可调. 但不会再那么容易烧灯条了.

网友:
占楼没毛病~

网友A:
用通用灯条配套的恒流源,省得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通用灯条配套的恒流源,省得改

一样要飞线要调电流 改改又不用加料 是不是又省了恒流板.

网友:
现在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换一套,连灯条也换掉

网友:
这种改法捉新颖,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