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51开机电流0.93 左右徘徊 L35松动

楼主(2017-10-18):
这个机子第一次来的时候拆开就好了 没管 装起来 让用  用了两天又回来了  回来以后怎么开都是电流到0.93左右    裸板翻来覆去看的时候碰掉了 这个电感  重新焊上ok

网友A:
最好把电感 圈起来   看不到是哪个电感松动了

网友:
嗯,有时候修版看眼睛的,修好有时候也有运气成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电感 圈起来   看不到是哪个电感松动了

他这个应该是标示了 就是不明显

网友:
哦,不仔细看,真没看出来,原来是小电感 虚焊了  L35 PCIE 模块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