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H61主板维修

楼主(2017-10-18):
      这两天不是很忙,昨天下午随手拿起一张H61的主板,拿起来修一修吧反正也是闲着无聊。测试电源、内存、cpu 一切准本完毕后。开机测试,发现开机无显视。量一下电压3V5V正常,PCI的A12  A14也都正常。没办法啦,翻出我的超神诊断卡来,再次开机。发现诊断卡上显示内存有问题。如下图
跑码跑到55,拍的可能不是很清楚。心想内存一直都是我的测试内存,不应该有问题啊,没多想换了一根内存,还是同样的问题。再换再试还是内存,终于注意力移回到主板上面来了。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有,就是内存的供电为1.6V  有点偏高了。然后呢在内存旁边找到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量得电阻的阻值为1.1千欧。因为两个电阻是并联,电阻并联阻值越并越小,可能某一个电阻的阻值变大了导致并联后阻值降低,内存供电偏高。因为两个电阻在一起大小外观都一样,所以我认为两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是一样的,拆下来后测量果然其中一个阻值对比另外一个电阻偏高

由于我这人比较懒,懒得查电路了但是电阻有没有标,只能自己算,换好电阻后,再次开机测试,屏幕还是不显示,诊断卡还是显示内存有问题,亮了一下供电正常了,时钟信号也有  一切条件都满足了,怎么还是开不了机。拿着这张板子发呆了一会儿,为了能让自己冷静一下顺便点了一根烟,认真思考。正好这时店里面来人了,暂时放下这张板子,去修其他的东西了。  当我忙完再次拿起这张板端详的时候,发现了内存条卡槽上有烧掉的痕迹和鼓包的痕迹,拿起放大镜仔细的看了一下,确实烧掉了。

图片因为手机角度不对看的不是很全面。想着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干又换一个卡槽,再次开机测试,完美!

网友A:
恭喜恭喜捡了个大便宜,请问诊断卡在哪买的?

网友B:
GA-H61M-DS2通病转一下停转一下停循环的有谁能告诉我吗

网友C:
1.6V的DDR3内存供电其实也能正常工作,稍微高点也没事。太高就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6V的DDR3内存供电其实也能正常工作,稍微高点也没事。太高就不行。

是的,以前用过梅捷P43主板,内存电压是1.6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捡了个大便宜,请问诊断卡在哪买的?

淘宝搜索TL460S plus   lpc诊断卡   80人民币

网友E:
1.65  是不是你的万能表有误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6V的DDR3内存供电其实也能正常工作,稍微高点也没事。太高就不行。

好气啊,又绕弯路了?说不定引起不开机的主要原因就是内存条的卡槽烧掉了。那两个电阻算是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5  是不是你的万能表有误差

开玩笑  之前的一个山寨万用表30多块的 二极管档坏了直接扔了  现在这个是福禄克17B+的695个洋呢?再不准的话  我会头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H61M-DS2通病转一下停转一下停循环的有谁能告诉我吗

主板上CPU座的针脚断了 或者弯了一般会出现这个情况,还有比如CPU坏了什么的,有没有具体点的情况?主板上其他地方都正常吗?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感谢分享!看技术文章是一种享受!

网友:
对楼主说的对 对楼主说的对 对楼主说的对 对楼主说的对

网友G:
有些板内存电压有1.6几v,是正常的。。。换内存插槽是个很大的工程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以前用过梅捷P43主板,内存电压是1.65v

对的,华擎的2款P35主板,都是DDR2内存和DDR3内存共存的样式,内存供电就接近1.7V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气啊,又绕弯路了?说不定引起不开机的主要原因就是内存条的卡槽烧掉了。那两个电阻算是白换了

没白换啊,最起码电压更符合DDR3内存设计要求。好比本来打算用80小时,你现在这么做可能延长到100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些板内存电压有1.6几v,是正常的。。。换内存插槽是个很大的工程哩

我这是实在闲的没事做了   才在那里换的  一般连修都懒得修   一张新的H61板也就300来块

网友:
祝你早日升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白换啊,最起码电压更符合DDR3内存设计要求。好比本来打算用80小时,你现在这么做可能延长到100小时。

现在维修这个行业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好像一个刚考上公务员的学生  空有一腔热血想要努力做的更好   可是真正工作后就被现实逼的自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原则    行业内为了更简单快速的赚钱  再加上这几年的电脑便宜  像这种板根本懒得修  都是直接换了   修主板最大的弊端就是花时间  效率提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维修这个行业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好像一个刚考上公务员的学生  空有一腔热血想要努力做的更好   可 ...

说的很对,就是这么回事,一开始的满腔热血,被无情的现实消磨的干干净净。

网友:
说真的,诊断卡我还不会看呢,都修三年电脑了,,,,,,,哈哈哈

网友:
来自: 浙江 来自 浙江
AMI BIOS POST错误码
以下是执行顺序在电脑故障声音提示全解检查清单。
解压缩初始化代码检查
D0 NMI被禁用。保存的中央处理器。初始化代码校验开始。
D1做DMA初始化,键盘控制器BAT测试,开始记忆刷新去4GB平板模式。
D3开始的内存大小。
D4回到实模式。执行代工补丁。集合栈。
D5 E000 ROM启用。初始化代码复制到0段控制转移至0段。
D6控制0段。检查<Ctrl> <家>键主要BIOS校验和验证。如果<Ctrl> <家>是压或主BIOS校验和是不好的,去检查点E0别人去检查点D7。
D7通过控制接口模块。
D8主要BIOS运行时代码是减压。
D9控制被传递到主BIOS影子内存。引导块恢复代码检查点
E0内置软驱控制器(如果有)初始化。开始基地
512K的内存测试。
E1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E2初始化DMA和中断控制器。
E6使软盘和定时器中断,使内部缓存。初始化软盘驱动器。
EE开始寻找A驱动器中的软盘:阅读第一部门软盘。软盘读取错误。
F0开始搜索miboot ROM文件在根目录下。
F1 miboot.rom文件在根目录不存在。
F2开始读取FAT表并分析找到集群被miboot ROM文件。
F3开始阅读miboot ROM文件集群的集群。
F4 miboot。ROM文件不适当大小。
F5禁用内部缓存。
FB检测闪光型。闪存擦除。
FD程序闪光。
FF Flash程序成功。BIOS将重启。运行时代码是f000影子内存解压缩
03海里被禁用。检查软复位/电源。
05 BIOS堆集。要禁用缓存,如果有。
06邮政编码进行解压缩。
07 CPU和CPU初始化数据区初始化要做。
08 CMOS校验和计算下一步要做。
0B任何初始化键盘前拍下一步要做。
0C KB控制器的I / B自由。发出蝙蝠命令到键盘控制器。
0E任何初始化KB控制器BAT做下后。与键盘命令字节被写入。
10将问题pin-23,24阻塞/解锁命令。
11在开机时要检查一下<插件>,<结束>键。
12如果init初始化CMOS CMOS在每次启动”设置或<结束>键压。要禁用DMA和中断控器。
13视频显示被禁用,port-b初始化。芯片的初始化即将开始。8254
14定时器测试即将启动。
19关于启动内存刷新测试。
1a内存刷新线切换。要检查15us开/关时间。
23看8042输入端口和禁用megakey绿色个人计算机的特点。使BIOS代码段可写。
24在中断向量初始化做任何设置。
25中断向量的初始化即将开始。若要清除密码必要的。
27在设置视频模式之前进行任何初始化。
28单色模式和颜色模式设置。
2A不同总线初始化(系统,静态,输出设备)开始目前。(请参阅附录中不同的巴士详情)。
2B给控制任何安装前需要可选的视频光盘检查。
2C寻找可选的视频光盘给控制。二维要给控制做任何处理后,视频光盘返回控制。
EGA/VGA 2e如果找不到就显示显存测试。
2F EGA/VGA没有发现。显示内存的测试即将开始。
30显示内存的测试/测试通过。关于寻找折回检查。
31显示存储器读/写测试或扫描检查失败。做替代显示内存的测试/测试。
32交替显示存储器/测试通过。要寻找替代显示扫描检查。
34视频显示检查。显示模式下设置。
37显示模式设置。要显示信息的力量。
38种不同的总线初始化(输入,IPL,一般设备)如果现在开始。(请参阅附录中不同的巴情)。
39显示不同总线的初始化错误信息。(请参阅附录中不同的巴士详情)。
3A新指针位置的读取和保存。显示击中删除信息。
40编写描述表。
42进入虚拟内存测试模式。
43为诊断模式启用中断。
44初始化数据检查记忆缠绕在0:0。
45数据初始化。要检查内存环绕在0:0和寻找总的系统内存大小。
46内存环绕测试完成。内存大小计算。关于编写模式来测试内存。
47种模式被测试写在扩展内存。去写模式在基础640K的内存。
48种模式写在基础内存。去发现量内存低于1M的内存。内存1M以下发现和验证金额49。去寻找从以上的内存1M的内存总量。
4B内存1M以上的发现和验证。检查软复位,要清除内存1M以下软复位。(如有权力
对,去检查点# 4Eh)。
4C 1M以下内存清理。(软复位)要清除内存1米以上。
4D内存1M以上的清除。(软复位)将保存内存大小。(去检查点# 52H)。
4E内存测试开始。(不软复位)有关显示第一个64K的内存大小。
4F内存大小显示开始。这将在内存中更新试验。进行序列和随机存储器测试。
50完成1M以下内存的测试。去调整显示内存大小为重定位/影。
51内存大小显示调整,由于搬迁/影。记忆试验1米以上跟随。
52 1M以上内存测试初始完整。去救内存大小的信息。
53内存大小的信息被保存。中央处理器寄存器被保存。去进入真实模式。
54关机成功,中央处理器在实时模式。要禁用门
A20线及奇偶校验/海里。
57 A20地址线,校验和NMI禁用成功。调整内存大小取决于搬迁/影。
58内存大小调整为搬迁/影。要清除命中删除消息。
59打删除消息了。<等待…>讯息显示。关于启动DMA和中断控制器的测试。
60 DMA页面寄存器测试通过。做# 1基地DMA寄存器测试。
62 DMA寄存器测试通过# 1基地。做DMA # 2基址寄存器试验。
65 DMA寄存器测试通过# 2基地。程序的DMA单元1和2。
66 DMA单元1和2编程。初始化8259个中断控制器。
7F扩展NMI源使是在进步。
80键盘测试开始。清除输出缓冲区,检查卡住按键,发出键盘复位命令。
81键盘复位错误/卡住键发现。发出键盘控制控制器接口测试命令。
82键盘控制器接口测试。写命令字节初始循环缓冲区。
83已写入命令字节,全球数据初始化完成。检查lockkey。
84锁钥匙检查。检查内存大小不匹配CMOS。
85内存大小检查。显示软错误,检查通行证字或旁路设置。
86密码检查。关于在安装前进行编程。
87在安装完成前进行编程。解压缩安装程序代码CMOS设置和执行。
88回到CMOS设置程序和屏幕被清除。关于在设置后进行编程。
89程序完成后。要显示电源屏幕信息。
8B第一屏显示的信息。<等待…>讯息显示。PS / 2鼠标检查BIOS数据区分配可扩展完成
8c安装选项编程CMOS设置后即将开始。
8D去硬盘控制器复位。
8F硬盘控制器复位完成。下一步要做的软盘设置。
91软盘安装完成。下一步要做的硬盘设置。
95初始化不同总线的可选ROM从C800开始。(请参阅不同总线的细节appendix-i)。
96要在C800可选ROM控制做任何初始化。
97任何初始化之前C800可选ROM控制结束。可选只读存储器和控制将在下一步完成。
98可选择只读存储器。关于做任何控制可选只读存储器返回控制并启用后所需的处理
外部缓存。
99可选只读存储器测试结束后所需的任何初始化。去设置定时数据区和打印机基地址。
9a后返回设置定时器和打印机的基地址。去集RS-232的基地址。
9b RS-232基地址后返回。要做任何初始化在协处理器测试。
9C需要初始化协处理器结束之前。要初始化协处理器的未来。
9D协处理器初始化。要做任何初始化协处理器测试。
9E初始化协处理器测试完成后。去检查键盘,键盘和键盘锁。
A2不会显示任何软错误。
A3软错误显示完整。要设置键盘击键速度。
A4键盘击键速度设置。程序存储器等待状态。
A5要使奇偶校验/海里。
A7 NMI和奇偶校验功能。要做任何初始化在开机前给可选ROM控制。
A8在开机初始化ROM控制。开机ROM得到控制下。
A9从E000 ROM控制返回。要做任何初始化开机后需要可选ROM控制。
AA的可选ROM初始化开机后控制在。去显示系统配置。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建立表的表。
交流解压DMI数据并执行DMI自检初始化。
B0显示系统配置信息。
B1去复制任何代码的特定区域。
00复制到特定区域的代码。要给控制int-19引导装载程序。
附录
系统BIOS把控制权交给不同的巴士在以下检查
在不同的公交车上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对check-point check-point描述
2A不同总线初始化(系统,静态,输出设备)到如果现在开始。
38种不同的总线初始化(输入,IPL,通用设备)开始如果存在。
39显示不同总线的初始化错误信息。
95初始化不同总线的可选ROM从C800开始。虽然控制在不同的总线例程,附加的检查是
输出端口80h文字识别程序在执行。这些有文字检查点,检查点的低字节是系统BIOS
从控制被传递到不同总线例程的检查点检查点的高字节是正在执行的例程的指示
在不同的公共汽车。这些检查点的高字节的细节是
如下:
highbytexy
上啃的“X”表示正在执行的函数#。×
可以从0到7。
0 =功能# 0,禁用总线上的所有设备有关。
1 =功能# 1,静态设备初始化总线上的关注。
2 =功能# 2,总线上的相关输出设备初始化。
3 =功能# 3,总线上的相关输入设备初始化。
4 =功能# 4,IPL设备初始化总线上的关注。
5 =功能# 5,公交车上的一般设备初始化。
6 =功能# 6,误差为总线的有关报告。
7 =功能# 7,附加ROM初始化所有公交车。
下一“Y”表示总线上的不同
正在执行例程。' '可以是从0到5。
0 =通用模糊(设备初始化管理器)。
1 =车载系统设备。
2 =一个设备。
3 = EISA设备。
4 = ISA PNP设备。
5 =设备。
奖后BIOS错误代码
以下是AwardBIOS检查清单
职位描述
CFH测试CMOS R / W的功能。
C0H早期芯片初始化:
•禁用阴影内存
•禁用二级缓存(套接字7或以下)
•程序基本芯片组寄存器
C1H检测内存
-内存大小自动检测,类型和ECC。
•二级高速缓存(套接字7或以下)的自动检测
C3H扩大BIOS代码压缩DRAM
C5H电话芯片组钩复制BIOS回到E000和f000影子内存。
0h1扩大xgroup码在物理地址1000:0定位
02保留
03H初始superio_early_init开关。
04H保留
05H 1。空白屏幕
2。清除CMOS错误标志
06H保留
07 1。明确的8042个接口
2。初始化8042自检
选用1。对于华邦977系列超级I /测试专用键盘控制器
芯片。
2。启用键盘接口。
09h保留
0AH 1。禁用聚苯乙烯/ 2鼠标接口(可选)
2。自动检测键盘和鼠标端口,然后由一个端口和
接口交换(可选)。
3。对于华邦977系列超级I/O芯片复位键盘。
0BH保留
0CH保留
0Dh保留
0eh测试F000h段阴影是否R / w-able或不。如果
测试失败,继续响喇叭。
0FH保留
适当的闪光的R / W代码加载到10h自动检测闪存式
运行区为中f000和DMI支持。
11H保留
12h使用步行1算法检查了CMOS电路的接口。
还设置实时时钟电源状态,然后检查覆盖。
13H保留
程序默认值为芯片组芯片组14h。芯片组默认值
通过OEM客户modbinable。
15h保留
如果early_init_onboard_generator 16h初始板载时钟发生器是
定义。参见后26h。
仅保留
18h检测包括品牌CPU信息,SMI型(Cyrix或英特尔)
和中央处理器的水平(586或686)。
19时保留
1AH保留
1BH中断向量表的初始。如果没有特别指定,所有的小时/瓦中断
针对spurious_int_hdlr & S / W的中断
spurious_soft_hdlr。
1Ch保留
1DH初始early_pm_init开关。
1Eh保留
1FH载荷矩阵键盘(笔记本平台)
20h保留
21 HPM初始化(笔记本平台)
22h保留
1天。检查RTC值的有效性:如价值的5Ah无效值
用于实时时钟的分钟。
2。负载的CMOS设置为BIOS栈。如果校验失败,
使用默认值。
24准备BIOS资源图及PNP使用PCI。如果中是有效的,以
在扩展的遗产信息的思考。
25H早期PCI初始化:
•枚举总线号。
•分配内存和资源
-有效的VGA设备和VGA BIOS的搜索,并把它放进c000:0
六1。如果early_init_onboard_generator未定义的板载时钟
发电机初始化。禁用各自的时钟资源为空
PCI与DIMM插槽。
2。板载PWM初始化
3。init在H / W的监控设备
27h初始化int 09缓冲
28h保留
29h 1。程序CPU内部MTRR(P6和PII)为0-640k内存地址。
2。初始化APIC奔腾级CPU。
3。节目早期芯片根据CMOS设置。船上
IDE控制器。
4。测量处理器速度。
2AH保留
2BH视频BIOS调用
2Ch保留
2DH 1。初始化双字节语言字体(可选)
2。把信息放在屏幕上,包括奖励标题,中央处理器
类型,中央处理器速度,全屏幕标志。
2EH保留
2FH保留
30h保留
氚保留
32h保留
如果early_reset_kb 33H复位键盘定义如华邦977 SE
里斯超级I/O芯片。参见后63h。
34h保留
35h测试DMA通道0
36保留
37H测试DMA通道1。
38H保留
DMA页面寄存器39h取样进行试验。
3AH保留
3bh保留
3测试8254
3dh保留
3eh测试8259的中断屏蔽位为1频道。
3FH保留
40h测试8259通道2位中断屏蔽。
41H保留
·保留
43H 8259功能测试。
44保留
45h保留
46H保留
47H初始化EISA插槽
48保留
49 h 1。通过测试每一个字的最后两个字来计算总内存
64K页。
2。程序写的AMD K5 CPU配置。
4AH保留
4BH保留
4CH保留
4dh保留
4Eh 1。M1及CPU程序
2。初始化的L2缓存CPU CPU P6级和程序正确
可缓存的范围。
3。P6级CPU初始化APIC。
4。在MP平台,调整缓存范围小的情况下
在每个CPU缓存的范围是不相同的。
4FH保留
50H初始化USB键盘和鼠标。
51h保留
52h测试所有的记忆(清除所有内存扩展到0)
53H清除密码根据H / W跳线(可选)
54h保留
为显示数字处理器(多处理器平台)
56保留
57H 1。显示PNP标志
2。早期的ISA PNP初始化
分配给每一个ISA PNP设备CSN。
58h保留
59h初始化结合趋势反病毒代码。
5AH保留
5bh(可选功能)显示进入Awdflash.exe消息
从FDD
5CH保留
5dh 1。初始化init_onboard_super_io
2。初始化init_onbaord_audio。
5eh保留
5FH保留
60好进入安装程序;即不到后期用户可以
进入CMOS设置实用程序。
61H保留
62h保留
如果early_reset_kb 63h复位键盘没有定义。
64h保留
65h初始化的PS / 2鼠标
66h保留
67小时起腹腔准备内存大小信息的函数调用:int 15h AX = e820h
以后保留
69h打开L2高速缓存
6ah保留
6BH程序根据设置芯片寄存器描述项目
自动配置表。
6CH保留
6dh 1。所有ISA PNP设备分配资源。
2。如果相应的话,自动指定端口到船上通信端口
设置项目设置为“自动”。
6eh保留
6fh 1。初始化软盘控制器
2。设置软盘相关领域40:硬件。
70h保留
71H则保留
72h保留
73h保留
74h保留
75h检测和安装所有IDE设备:硬盘,LS120,拉链,光盘.....
76h(可选功能)进入Awdflash.exe如果:
-awdflash.exe是软盘驱动器发现。
- ALT + F2键被按下。
77h检测串行端口和并行端口。
78h保留
79h保留
7AH检测安装协处理器
7BH保留
7CH初始化硬盘写保护。
7dh保留
7eh保留
图切换到文本模式如果全屏幕支持。
•如果出现错误,报告错误并等待关键
如果没有错误发生或按下F1键继续:wclear EPA或
定制标识。
为保留
81h保留
e8post.asm开始
82H 1。呼叫芯片组电源管理钩。
2。恢复由美国环保局的标志(不是全屏幕标识)的文字喜欢
3。如果设置了密码,请输入密码。
83H保存的所有数据堆栈回CMOS
84h初始化ISA PNP设备引导
85H 1。最后初始化USB
2。切换回文本模式
86h保留
87h网PC:SYSID结构构建。
88h保留
89h 1。分配IRQ的PCI设备
2。建立ACPI表在上面的记忆。
8Ah保留
8bh 1。调用所有ISA适配器ROM
2。调用所有PCI ROM(除VGA)
8路保留
8dh 1。启用/禁用校验根据CMOS设置
2。APM的初始化
8EH保留
IRQ 8Fh明确噪声
90h保留
91h保留
92h保留
93h读硬盘引导扇区信息的趋势反病毒代码
h 1。启用二级缓存
2。程序节能
3。程序启动速度
4。芯片组最后的初始化。
5。电源管理最后的初始化
6。清除屏幕及显示汇总表
7。K6写分配程序
8。P6类编写程序相结合
95h更新LED与键盘击键速度
96h 1。建立表
2。建立和更新中
3。设置CMOS世纪到20或19h
4。负载的CMOS时间为DOS定时器滴答
5。建立msirq路由表。
FFH尝试引导(INT 19h)
这个是我的诊断卡的代码表 不过我一般都不记 只知道几个代码而已 说实话我查也懒得查 BIOS不一样跑马也不一样 大致知道什么问题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