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通病转一下停转一下停循环的有谁能告诉我吗

楼主(2017-10-18):
他们好像说是CPU供电问题不知道在哪里,有大神给出其他方案吗
cpu

网友:
你先测量一下主板上的电压和信号 然后说出来 这样大家好帮你

网友:
技嘉主板反复重启有几种可能
1.内存检测不过 2.BIOS程序文件 3.主板缺某个供电3.技嘉的W1P三极管通病 4.I/O附近822排阻
目前遇到就这么多
你的给大家提供一点主板上的电压数据 不然怎么帮你

网友:
vttpwrok vtt_en vccsa懂了吗

网友:
缺关键信号或者关键供电,如果你不会修,建议换主板或者给会修的人修。

网友:
手里一块z87也是 ,传一下就听,大概5秒 供电也都正常 头疼

网友:
缺关键信号或者关键供电,若果这些还不懂入手 估计得学习下基础。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是复位问题修好了。

网友:
复位?南桥的复位信号么?感谢指导

网友:
不过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