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S VER1.0 触发2秒后掉电,不重启,还能再触发

楼主(2017-10-18):
一块盈通H61S VER1.0 触发2秒后掉电,不重启,还能再触发,
据据故障现像, 第一步先刷了个BIOS 故障仍旧触发掉电
打了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都是 在 200----500
后加焊了一下IO蕊片
开机上电正常,但开机就自动进CMOS
没有接键盘及其它外设。。。
用表笔测IO 48  49脚,有3.3V  但当表笔每次碰到49脚都重启。。
请教一下大家,主板开机自动 进CMOS 大概是那里的问题?? BIOS??

网友A:
开机自动进CMOS,你有没有接硬盘或者U盘,如果没有,那么开机自动进CMOS正常。

网友:
就是啊 你接个硬盘看看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自动进CMOS,你有没有接硬盘或者U盘,如果没有,那么开机自动进CMOS正常。

好的,谢谢,我试试。。原来不接硬盘开机会自动进入C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我试试。。原来不接硬盘开机会自动进入CMOS.....

现在的主板几乎都这样。

网友:
现在的主板检不到U盘等存取设备都自动进BIOS的啊

网友:
技嘉的不接硬盘 还有断电的主板能   反正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