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遇到BGA坏的吗?上风筒冒烟了```

楼主(2017-10-18):
R5860之前一次用完关闭还正常,前天发现打开开关后机器没有反应,也没有平时打开就有的风扇声音,照明灯打开也不亮, 后面点开始加热大概有几秒只见上风筒冒出几缕青烟,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吗,求解决方法

网友:
机器内部和上风筒风扇都不转,应该是供电出问题了,刚才吧上加热拆开了打开机器还是可以发热的

网友A:
把风扇搞定  自然就好了    我的也一样 换风扇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风扇搞定  自然就好了    我的也一样 换风扇OK

已经搞定了,我的是12V的电源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内部有个24V电源一个12V的,12V控制风扇和灯

网友B:
我的BGA 总开关坏过一次。。其他还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BGA 总开关坏过一次。。其他还没碰到过。

这东西坏了影响干活啊,型号直接弄好了

网友:
要是发到厂家修就麻烦了,运费不说发货包装就是个问题,维修费也不会便宜

网友:
风扇没电  不转 发热芯上热量散不掉  冒烟了

网友C:
没有风扇把热量吹走,电热丝就要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风扇把热量吹走,电热丝就要烧坏的

恩恩,看到冒烟后就没敢长时间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