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000开机LOGO掉电

楼主(2017-10-18):
跪求联想V4000图纸板号C282P  主板开机LOGO掉电。   刷BIOS  拆网卡短显卡供电都试了 还是掉电。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请问解决了么

网友(2018-04-01):
大神修好了没  也遇到一块 怎么解决的

网友A(2018-09-02):
啊,我还以为是BIOS问题,看来现在无解了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刷bilos一样问题,求高手指点, cpu是i7的,觉得像cpu坏了

网友:
3V 5V的芯片换了没,电感无极电容换了没

网友(2018-10-14):
我的也是掉电,NND搞了半天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我还以为是BIOS问题,看来现在无解了

兄弟搞定没有,V4000掉电的,,,,,,,,,,,,,,

网友:
有没有解决的啊  我的也是开机出完logo就掉电  再开还是一样几秒钟就掉电   偶尔能正常用几个小时

网友(2018-12-24):
今天收了一台同样故障的机器,楼主修好了吗?给点建议

网友(2019-05-03):
  加焊显卡。。。

网友(2019-09-28):
我的也一样

网友(2020-03-21):
有人修好了吗,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联想E550也是开机LOGO掉电。。。。。

网友(2021-07-13):
我也有一台